[应用相关]
STM32实现简单的无线通信

楼主(2024-08-20):
无线通信是在无线电波的传输媒介下,通过无线电波的发送和接收来实现数据的传输。在STM32微控制器中,可以通过使用无线模块(例如WiFi模块、蓝牙模块等)实现无线通信。下面我将详细介绍如何使用STM32实现简单的无线通信,并附上代码案例。

首先,我们选择一种无线通信模块。这里,我选择使用ESP8266 WiFi模块,它是一种低成本的Wi-Fi模块,可以方便地与STM32进行通信。接下来,我们需要准备一张STM32开发板(例如STM32F103C8T6)和一块ESP8266模块。

步骤1:连接硬件 首先,将ESP8266模块连接到STM32开发板。将ESP8266的VCC引脚连接到STM32的3.3V电源引脚,将ESP8266的GND引脚连接到STM32的GND引脚。然后,将ESP8266的TX引脚连接到STM32的RX引脚,将ESP8266的RX引脚连接到STM32的TX引脚。最后,将ESP8266的CH_PD引脚连接到STM32的3.3V电源引脚。

步骤2:设置串口通信 在STM32中,我们使用串口通信与ESP8266模块进行通信。首先,我们需要在STM32的代码中启用串口功能。假设我们选择使用USART1作为与ESP8266通信的串口,下面是启用串口的代码片段: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USART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

    // Enable GPIOA clock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Enable USART1 clock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Configure USART1 Tx pin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Configure USART1 Rx pin as input floating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Configure USART1 using 115200 baud rate, 8 data bits, 1 stop bit, no parity
    USART_InitStruct.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

    // Enable USART1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在上面的代码中,我们启用了USART1的时钟,并配置了USART1的引脚作为串口功能。这里我们选择使用115200波特率,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无奇偶校验。

步骤3:实现WiFi模块的发送和接收 接下来,我们需要实现与ESP8266模块的通信。我们将使用USART1作为与ESP8266模块通信的串口。下面是实现向ESP8266发送AT命令和接收ESP8266响应的代码片段: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USART1_SendString(char* str) {
    while(*str)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1, *str++);
    }
}

void USART1_ReceiveString(char* str, uint16_t len) {
    uint16_t i = 0;
    while(i < len)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RESET);
        str[i++]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

int main(void) {
    USART1_Init();
    char cmd[] = "AT\r\n";
    char response[100];

    while(1) {
        USART1_SendString(cmd);
        USART1_ReceiveString(response, sizeof(response));
    }
}

在上面的代码中,我们定义了两个函数:USART1_SendString用于向ESP8266发送AT命令,USART1_ReceiveString用于接收ESP8266的响应。在main函数中,我们发送了一个AT命令并接收了ESP8266的响应。

步骤4:实现无线通信功能 现在,我们可以使用ESP8266模块实现无线通信功能。ESP8266模块可以通过TCP或UDP协议与远程服务器进行通信。下面是一个简单的示例,演示了如何使用ESP8266模块与远程服务器建立TCP连接并发送数据: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USART1_SendString(char* str) {
    while(*str)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1, *str++);
    }
}

void USART1_ReceiveString(char* str, uint16_t len) {
    uint16_t i = 0;
    while(i < len)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RESET);
        str[i++]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

void ESP8266_Init(void) {
    char cmd[] = "AT+CWMODE=1\r\n";
    char response[100];

    USART1_SendString(cmd);
    USART1_ReceiveString(response, sizeof(response));
}

void ESP8266_ConnectToAP(void) {
    char cmd[] = "AT+CWJAP=\"ssid\",\"password\"\r\n";
    char response[100];

    USART1_SendString(cmd);
    USART1_ReceiveString(response, sizeof(response));
}

void ESP8266_StartTCPConnection(void) {
    char cmd[] = "AT+CIPSTART=\"TCP\",\"server_ip\",port\r\n";
    char response[100];

    USART1_SendString(cmd);
    USART1_ReceiveString(response, sizeof(response));
}

void ESP8266_SendData(void) {
    char cmd[] = "AT+CIPSEND=data_length\r\n";
    char response[100];

    USART1_SendString(cmd);
    USART1_ReceiveString(response, sizeof(response));
    USART1_SendString("data_to_send");
}

int main(void) {
    USART1_Init();
    ESP8266_Init();
    ESP8266_ConnectToAP();
    ESP8266_StartTCPConnection();

    while(1) {
        ESP8266_SendData();
    }
}

在上面的代码中,我们定义了一系列函数来初始化ESP8266模块、连接到无线网络、建立TCP连接以及发送数据。在main函数中,我们不断地发送数据到远程服务器。

通过以上步骤,我们就可以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2401_85258012/article/details/141272550

网友A:
AT指令最方便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