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工具] 凌鸥创芯发布图形化设计工具LKS Motor

楼主(2024-08-20):
  在电机控制算法持续演进与深度应用的趋势下,代码不仅是技术的基石,更是创新与效率的源泉,但项目开发时经常遇到开发周期长、开发人员资源紧张等限制,这些都是电机控制项目开发过程中的痛点。为了推动程序开发的规范化、高效化及易用性,凌鸥创芯推出图形化设计工具LKS Motor,该工具采用了凌鸥创芯最新算法软件平台,可以大大简化电机控制的开发难度,助力工程师的项目开发,加速客户产品上市。
  【图形化设计工具LKS Motor】
  图形化设计工具LKS Motor是基于凌鸥系列芯片开发的无代码电机控制平台,已适配LKS32MC08x/LKS32MC03x/LKS32MC45x/LKS32MC07x系列并提供相应示例工程,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项目建立自己的电机配置工程,下载到凌鸥创芯开发板上进行二次开发。
  LKS Motor提供快速开发模式,即使非程序开发相关岗位用户,也可以快速上手电机控制方案,仅需选择硬件DEMO板和示例工程,搭配图形化配置功能,在可视化的电机控制界面通过鼠标点击对应图标,无需编程即可配置硬件参数。四步轻松实现运行和调试电机:
  Step1选择对应的MCU固件建立工程
  Step2通过图形化配置界面,配置自己的电机参数和控制参数
  LKS Motor的图形化将电机控制界面采用图示的方式进行可视化,参数相关配置直观清晰:
  ➢ 母线电压及其保护配置
  ➢ 电机模块,可配置对应项目电机的相关电气参数
  ➢ 相电流与过流配置,配置相关电流采样的拓扑结构与硬件过流的相关设置
  ➢ 电机实例选择LKS32MC45x系列支持双电机
  ➢ 全局参数配置,针对控制系统的全局参数配置
  ➢ 驱动配置,针对功率板的特性的相关配置
  ➢ 启动配置,配置启动流程中的相关参数
  ➢ 控制参数配置,配置环路中的相关参数
  ➢ 安全保护配置,配置相关保护参数
  Step3下载烧录
  根据自己的开发需求,配置好参数以后,采用 flash+hex 的烧录方式,将数据烧录到 MCU当中。
  Step4电机运行调试
  选择已建立的工程路径,打开生成的LKS Scope调试文件,相关常用变量已经在LKS Scope中进行了配置,用户可以直接运行电机,并对相关变量进行调试。

  对于需要相关底层开发需求的用户,LKS Motor同样提供高级开发模式,在该模式下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硬件设计生成对应的模板程序,方便进行二次应用开发或者产线测试。
  【LKS Motor采用的算法软件平台】
  凌鸥创芯新算法软件平台是针对直流无刷电机、永磁同步电机进行无感 FOC控制开发的图形化配置平台,以图形化设计工具LKS Motor为主,结合相关编译工具(Keil)和调试工具(LKS_Scope)及其工程例程,可以很好上手开发电机控制相关项目。目前已基本适配以下功能:
  ➢ 顺逆风启动
  ➢ 无传感器矢量控制(SLVC)启动
  ➢ 初始位置检测
  ➢ 电流环、速度环、功率环控制
  ➢ 单、双、三电阻拓扑结构采样
  ➢ 硬/软件过流、过压保护机制
  ➢ 单电机+数字PFC控制
  ➢ 双电机控制
  ➢ 过调制功能
  即将推出的功能:
  ➢ 完善的母线电压保护功能
  ➢ 高频注入功能
  ➢ 深度弱磁控制

  LKS Motor的发布是凌鸥创芯对技术创新的不懈追求,我能将持续优化更新,确保每一位客户都能享受稳定、卓越的开发体验。
  欢迎各位前往凌鸥创芯网址获取相应资料:
  ①工具、例程、文档
  凌鸥创芯官网https://www.lksmcu.com/index.php/Tools/
  ②LKS Motor使用教程视频
  凌鸥学园视频平台https://appawbobezf9465.pc.xiaoe-tech.com/

网友A:
新手入坑,请教LZ几个问题:
1. 现在从官网可以找到3套软件:LKS03x_FOC_OpenSource_Sensorless_v2.0.zip;LKS03x_FOC_SensorlessSDK.zip;还有现在这个LKSMotor,这三套软件之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2. 上述三套程序后续都会不断更新维护吗?
3. 本帖介绍的LKSMotor并不生成代码工程,它是不是生成了库?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库应该不能独立运行,还需要主函数去调用它对吗?否则没有工程,就无法修改它,对吗?

网友B:
希望能够推出更详细的使用教程

网友C(2024-09-20):
不错的工具,多点图片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入坑,请教LZ几个问题:
1. 现在从官网可以找到3套软件:LKS03x_FOC_OpenSource_Sensorless_v2.0.zip; ...

1.opensorce_sensorless是用户来学习无感算法使用,自己开发学习不在维护,Sensorlesssdk是有对应的视频教程方便用户用官方的电机驱动库做开发,里面有版本更新,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项目使用;lksmotoe是图形化配置软件,有对应的模板例程,用户也可以拿来做开发
2.第一不在维护,是用户自己开发学习用,第二个版本已经到最新版本,第三个模板例程会继续更新迭代
3.生成对应得电机参数配置,有配套得模板工程,不是生成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能够推出更详细的使用教程

有对应得视频教程

网友D:
这种配置是直接生成HEX文件的?没有直接生成源码那种吗?类似与cubemx这种

网友E:
在B站上建立个窗口的话,有视频教程,方便学习、使用凌欧的芯片。

网友E:
凌欧有没有开发图形界面应用的开发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配置是直接生成HEX文件的?没有直接生成源码那种吗?类似与cubemx这种

官网下的lksconfig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凌欧有没有开发图形界面应用的开发工具?

有的,可以看对应的帖子介绍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的,可以看对应的帖子介绍

大赞!抽时间去试试!谢谢!

网友F:
这个是可以导出keil代码的吗,研究了一下没太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