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31 I2C没有反应

楼主(2024-08-20):
买了一STM32L431CBT6的板子想简单验证一下IIC是否通信正常。stm32作为从机,同时买了一个USB转IIC的CH341模块,连接电脑通过电脑的IIC工具发送数据给到stm32,使用CUBEMX HAL编程在中断里面点个灯,发现连中断都没有进去,轮询模式获取IIC数据也是毫无反应,通过示波器量取SDA和SCL数据线信号,发现有信号,且信号是正常的,有大佬帮我能解惑嘛,第一次玩stm32。。。。

网友A:
STM32L431的I2C接口没有反应可能是电源问题,电源电压不稳定或不正确。电源线路上存在噪声或干扰

网友B:
硬件连接问题,I2C总线上的上拉电阻未连接或阻值不正确。SDA(串行数据线)和SCL(串行时钟线)连接错误或松动。地线连接不良,导致地回路噪声

网友C:
配置错误了吧,可能的原因是I2C外设的时钟配置不正确,导致外设无法正常工作。GPIO引脚配置错误,未正确配置为I2C功能。I2C速度设置不正确,与外设不匹配

网友D:
我看你说时序没有问题,我建议使用逻辑分析仪看看是否正确

网友E:
连接的I2C外设可能存在故障或损坏

网友F:
如果STM32L431的固件代码中存在错误,可能会导致无法正确初始化或控制I2C外设。中断处理或DMA传输配置不正确,导致数据丢失或传输失败

网友G:
复位问题,I2C外设可能未正确复位,导致无法启动或工作不正常

网友H:
可以看看是否是共地,但是一般情况不需要共地应该

网友I:
其实这种可以通过仿真看看的,而且你可以每次通讯是不是应该有I2C的地址呢

网友J:
这种没反应应该是没进入到中断,看看你的中断使能了没,中断是否配置正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