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or Control] 电机驱动一般要怎么写?

楼主(2024-08-20):
是直接拿现成的代码根据自己的硬件修改吗?调试电机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网友A:
我觉得可以网上找例程然后自己修改

网友B:
B站啊,或者论坛啊,全是资料啊,可以自己找找嘛

网友C:
调试电机的时候注意尽量不要连接电脑,容易烧坏电脑

网友D:
一般来说可以找例程,也可以找资料,也可以找开源的库也可以

网友E:
这种肯定是需要根据自己硬件修改的啊

网友F:
我觉得调试电机注意调试方式,尽量使用隔离器件调试

网友G:
也可以自己写啊,自己写的代码会更好更简单一些

网友H:
看你用啥电机,用啥驱动方式喽

网友I:
了解电机的参数,电机电压转数/步进数等等

网友J:
一般注意软件逻辑中要有适当的保护措施,如软件限速、紧急停止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