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ICKIT5 指令烧录

楼主(2024-08-20):
各位老师:
    请问 PICKIT5用指令烧录,还是使用pk3md指令吗?
    使用:pk3cmd.exe -P16F15214 -FE:\a2n.hex -M
    返回:DFP Version Used : PIC16F1xxxx_DFP,1.24.387,Microchip
              Programmer not found.
请问可能的原因是什么?指令是否正确?谢谢。

网友A:
从报错信息来看好像是没有识别都编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报错信息来看好像是没有识别都编程器

是的,但是使用IPE下载是OK的,pk3cmd一定使用pickit3么?

楼主:
看官网的一些资料找到了,可以通过:java -jar ipecmd.jar来完成,具体请参考:\docs\Readme for IPECMD.htm

网友B:
没识别到PIC KIT5 你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识别到PIC KIT5 你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试试看。

谢谢,使用ipecmd指令解决,如上回复。

网友C(2025-10-08):
请教下楼主 ,我也是用的PICKIT5,通过 ipecmd.jar  指令进行编程;
-jar "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X\v6.25\mplab_platform\mplab_ipe\ipecmd.jar" -TPPK5 -P18F25Q71 -W3.3 -OD
返回正常:DFP Version Used : PIC18F-Q_DFP,1.27.449,Microchip" & vbCrLf & "Operation Succeeded" & vbCrLf & "
-jar "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X\v6.25\mplab_platform\mplab_ipe\ipecmd.jar" -TPPK5 -P18F25Q71 -E -W3.3 -OD
返回擦除失败:DFP Version Used : PIC18F-Q_DFP,1.27.449,Microchip" & vbCrLf & "Erase Target Failed." & vbCrLf & ""
实际我量测了编程器的VDD没输出,请教下你的指令是怎么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