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FOC控制算法详解

楼主(2024-08-20):
一、基本概念:

FOC(field-oriented control)为磁场导向控制,又称为矢量控制(vector control),是一种利用变频器(VFD)控制三相电机的技术,利用调整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输出电压的大小及角度,来控制电机的输出。由于处理时会将三相输出电流及电压以矢量来表示,因此称为矢量控制。

二、控制原理:

FOC控制的其实是电机的电磁场方向。转子的转子力矩正比于定子的磁场向量与转子磁场矢量的矢量积。由矢量的关系可知,若使电机的转矩时刻保持最大,则定子磁场向量应与转子磁场向量相互垂直。又因为磁场的大小与方向与电流的大小与方向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在用FOC控制算法控制BLDC时的关键就是控制三相输入的电流大小与方向。而控制电流产生定子磁场与转子磁场垂直的关键在:控制稳定的三相输入电压及其电流向量,并且我们得知道转子的实时位置。

输入电流的方向控制,FOC给出了空间电流矢量的概念。其实质是将三相的电流矢量结合,再分解为垂直和平行于转子磁体轴方向的两个分量即d-q结构。垂直方向的电流分量所产生磁场正交于转子的磁场,这就产生了旋转力矩。而平行于转子磁轴方向的电流分量,所产生的磁场与转子磁场一致,就不会产生任何的力矩。另外,一个好的控制算法就需要使这个平行于转子磁轴方向的电流分量尽量最小化,因为,这个电流分量只会使电机产生多余的热量,并加剧轴承的磨损。我们需要控制线圈的电流,以使垂直于转子磁轴方向的电流分量达到最大。由此而得到的电机力矩和这个电流分量的大小成比例。

为了使与转子磁场同向的定子电流矢量最小化(为零)且垂直的磁场最大化,定子线圈内的弦波电流需要随着转子的转动角度实时地进行相位调整。控制稳定的三相电流输入可以建立P-I控制器,P-I控制是在不停的调制输入,一旦电机电流被转化成d-q结构,控制将变得非常简单。我们需要两路P-I控制器;一个控制平行与转子磁场的电流,一个控制垂直向电流。因为平行向电流的控制信号为零,所以这就使电机平行向的电流分量也变成零,这也就驱使电机的电流矢量全部转化为垂直向的电流。由于只有垂直向电流才能产生有效的力矩,这样电机的效率被最大化。另一路P-I控制器主要用来控制垂直向的电流,以获得与输入信号相符的需求力矩。这也就使垂直向电流按照要求被控制以获得所需的力矩。

转子的实时位置的确定有两种情况:有位置传感器、无位置传感器。对于有传感器,由于电机的传感器(一般为编码器)能反馈电机转子的位置信息,因此在控制中可以不使用位置估算算法,控制起来相对无传感器简单,但是对带传感器的电机应用来说,往往对控制性能要求较高。对于无传感器,由于电机不带任何传感器,因此不能通过简单读取传感器的测量值来得到电机转子的位置信息,所以在控制中需要通过采集电机相电流,使用位置估算算法来计算转子位置。

具体的FOC控制原理图:

1、采集到两相电流

2、经过clarke变换后得到两轴正交电流量,

3、经过旋转变换后得到正交的电流量 Id、Iq,其中Iq与转矩有关,Id与磁通有关。在实际控制中,常将Id置为0。得到的这两个量不是时变的,因此可以单独的对这两个量进行控制,类似直流量控制一样。而不需要知道具体要给电机三相具体的电压为多少。

4、将第3步中得到的Iq与Id量分别送进PI调节器,得到对应的输出Vq和Vd;

5、通过传感器得到电机转过的角度。

6、进行逆park变换,得到二轴电流量。

7、对第6步中的Va,Vb进行逆clarke变换,得到实际需要的三相电压输入给逆变电桥,驱动电机转动。

三、坐标变换理论:

坐标变换理论可以降低马达方程的复杂性,利用坐标变换把定子及转子变量变换到一个旋转坐标系中,该坐标系的转速为角速度ω。

假设fax, fbx, fcx 为三相瞬时变量,位于相移120度的a,b,c坐标上,fqx, fdx, f0x 为其变换变量,位于正交坐标d,q上:

变换方程为:

3个变换方程用于矢量控制:

Clarke:     ω=0, θ(0)=0 -> θ=0;

Park:        ω=ωr, θ(0)=θr(0) -> θ=θr;

反Park:     ω=-ωr , θ(0)= θr(0) ->θ=-θr

所以有:Clarke将定子电流转变为静止直角参考坐标(称αβ坐标);然后,Park将电流转变为按随机的速度旋转的坐标为(磁场定向控制,与转子同步);反向Park变换使反电动势从旋转坐标(q, d)到静止坐标。变换过程如下图:

Clark变换应用于定子电流:

Park变换应用于定子电流:

Park逆运算变换应用于定子电压:

程序的运行过程:

1、程序先通过 ADC 采样,对 BLDC 电机的 a、b 两相进行电流采样;

2、通过 Clarke() 函数将 a、b 两相电流转换为静止坐标系上的电流  Iα、Iβ ;

3、由 Park() 函数将电流  Iα、Iβ 和经 DAC 转换的旋转角度θ转化为电流 Iq、Id;

4、将电流 Iq、Id 的电流差输入到建立的 PI 控制器里,通过调节适当的 PI 控制系数输出最佳的旋转电压Vd、Vq;

5、用 Circle Limitation 来限制 Vd、Vq 的值以选择恰当的值;

6、用 Rev_Park()函数将旋转电压 Vd、Vq 转换为静止坐标系上的电压Vα、Vβ;

7、通过三电阻式相电流重构法将电压 Vα、Vβ ,重新建立为 BLDC 电机的三相电压 Ux、Uy、Uw 的大小;

8、用 SV_PWM 算法计算矢量及其分分扇区的扇区信息,通过控制 TIM 控制6个 MOSFET 管来控制各相电压方向以达到最后的控制目的。

四、扇区的计算:

扇区六种状态的计算方式,令 N=4*C+2*B+A;  N值与扇区的对应关系:

基本矢量作用时间计算与三相 PWM 波形的合成:

PWM 周期计数器的值------为NTpwm=fdsp/fs/2。

发波系数:

Unom 为系统额定电压(线电压),开关频率为 fs ,系统时钟为 fc,输入额定电压 Udc,则PWM周期计数器的值:NTpwm=fc/fs/2。

又有电压基值,实际电压 U=U'Ubase,U'为标幺值,可以计算得到各扇区基本矢量的作用时间:

五、AD采样:

STM32 的12位ADC是一种逐次逼近型模拟数字转换器。它有多达18个通道,可测量16个外部和2个内部信号源。各通道的A/D转换可以单次、连续、扫描或间断模式执行。ADC的结果可以左对齐或右对齐方式存储在16位数据寄存器中。

ADC采样程序流程:

1、采样前需要读取三个采样通道的零电流值,以进行传感器校准;

2、ADC经TIM1的N通道进行上升沿实践触发后进入中断,进入起动模式,通过FOC驱动算法获得采样值,用计算出的值Vα、Vβ来判断其所在扇区位置和三相PWM输出的占空比;

ADC采样注意事项:只有在下桥臂打开时由SVPWM的当前扇区决定该读哪两相电流,程序中只采样A、B相电流,C相的电流通过 Ia+Ib+Ic=0 的电机电流关系得出。

每次桥臂开关状态有变化时,会在shunt电阻上的电压产生一个电子干扰,时间长度为TNoise,且当下桥臂打开后,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来使shunt电阻上的电压达到稳定值,时间长度为TRise,所以在TNoise 及TRise期间不能读相电流;

    单电阻采样的时刻与三电阻不一样,且对于变负载或者位置环的应用,单电阻采样不准,因此不建议采用。

六、磁链输出限制

对于FOC算法,Vqs与Vds是由2个PID调节器单独计算的,因此需要正确计算电压矢量V,使之输入到SVPWM模块最大的电压幅值为:S16_MAX (即:32767)。

七、单电阻采样的原理:

对于一个电机驱动硬件系统,硬件的简化框图如下:

对于下桥臂的每一个开关状态,其对应的流过采样电阻的电流如表1。T4, T5 及T6 的开关状态与T1, T2 及T3互补。在表1中, 值“0” 表示开关管关闭,而“1”表示开关管打开。

其最终生成的输出PWM如下图所示:

使用中心对称模式, 每个PWM 周期被分成7个时间段;

• 在其中的三个时间段(I,IV,VII),电阻中的电流为0;

• 在其余的时间段,由于PWM为中心对称模式,电阻中的电流是对称的;

• 如图所示,存在两种情况:

• 时间段II 及VI, iShunt = –iC;

• 时间段III 及V, iShunt = iA;

• 因此,此时有可能从采样值重建马达的三相电流:

• 时间段III 及V , iA = iShunt

• 时间段II 及VI, iC = -iShunt

• iB = -iA - iC

由于电流会有一定的稳定时间,我们需要避开这个时间。

定义‘TRise’: 任一管子开关后,ADC通道上的输入信号的稳

定时间;

定义Tmin: 执行电流采样所需要的最小时间:等于TRise +

ADC 采样时间+ 死区时间;

定义DMIN :TMIN的占空比的表达形式

则由图可以看出,AD采样是需要避开电流稳定的时间段,通常是通过延时一段时间后采样来实现的。但是,存在以下两种情况,就会衍生出电流采样不准的问题:

1、相邻空间矢量扇区的边界区域

在相邻的两个空间矢量扇区的边界区域, 有两个桥臂的占空比几乎相同;

在这种情况下,七个子时间段变成了五个,这样的后果为:只可能采样到两个相电流中的一个;

因此,如果电压矢量进入到下图的灰色区域,就不能在同一个PWM周期中同时采样到两个相电流。

2、低调制比

在低调制比的情况下,三个桥臂的占空比几乎相同;

• 在这种情况下,七个子时间段变成了三个;

• 在所有的三个时间段,流过采样电阻的电流为0;

• 这就意味着当电压矢量进入下列灰色区域时,无法采样到相电流。

备注: 三电阻可以在任何时刻采样,不存在此类问题。

网友:
FOC的核心在于坐标变换,将三相静止坐标系(abc)中的电流和电压转换到两相旋转坐标系(dq)中。这通常通过Clarke变换(从abc到αβ)和Park变换(从αβ到dq)来实现。

网友A:
FOC又分有感和无感控制算法

网友B:
FOC算法需要较高的采样频率来实现快速响应和精确控制。选择合适的ADC采样频率和控制算法的执行频率。

网友C:
FOC算法的输出是dq坐标系中的电压指令,这些指令需要通过逆Park变换和逆Clarke变换转换回三相静止坐标系,然后通过脉宽调制(PWM)控制逆变器,产生相应的三相电压。

网友D:
FOC的目标是通过控制电机的磁场来优化电机的扭矩和速度控制。

网友:
需要对逆变器的非线性进行补偿,可以采用死区补偿算法、电压前馈补偿和电流反馈补偿等方法。这些补偿算法可以提高逆变器的输出精度,减少谐波和转矩脉动。

网友E:
FOC 算法需要实时采样电机的电流和速度,并进行复杂的计算。采样和计算延迟会影响控制算法的实时性和性能。

网友F:
调整PI控制器的参数以获得良好的动态响应和稳态性能。可能需要进行多次调整和测试。

网友G:
为了减少采样和计算延迟,可以采用高速的微控制器、优化的算法和硬件加速技术。同时,需要合理安排控制算法的执行顺序,避免不必要的计算和等待时间。

网友H:
准确的电机参数(如电阻、电感、磁链等)对于FOC控制至关重要。这些参数通常需要通过实验或辨识方法获得。

网友I:
由于MOSFET开关存在死区时间,需要在PWM生成中加入死区补偿,以减少扭矩波动。

网友J:
设计稳定的PI或PID控制器,调节比例系数和积分系数。
使用适当的滤波器,消除高频噪声和振荡。

网友K:
FOC 算法在电机启动和低速运行时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如启动电流大、低速不稳定和转矩脉动等。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可以采用特殊的启动策略,如预定位、软启动和低速补偿算法。这些策略可以提高电机在启动和低速运行时的性能和稳定性。

网友L:
使用高精度的电流和电压传感器,获取实时的电流和电压反馈。
对传感器数据进行滤波和校准,消除噪声和误差。

网友M:
FOC(Field-Oriented Control,磁场定向控制)是一种先进的电机控制算法,尤其适用于永磁同步电机(PMSM)和无刷直流电机(BLDC)。

网友N:
FOC算法对计算资源有一定要求, 微控制器或DSP等硬件资源能够满足算法需求。

网友O:
FOC控制算法对实时性要求较高,因为电机的状态和控制信号需要快速更新。因此,选择高性能的处理器和优化的算法实现是必要的。

网友P:
建立电机的数学模型,包括电机的电压、电流、磁链和转矩等参数的关系。

网友Q:
需要对FOC控制算法进行充分的调试和测试

网友R:
使用高性能的DSP或FPGA实现FOC算法。

网友S:
FOC通过将电机的交流电流分解成直轴(d-axis)和交轴(q-axis)分量来实现对电机转矩和磁通的独立控制,从而提高电机的效率和响应速度。

网友I:
使用空间矢量脉宽调制(SVPWM)来实现三相电压的精确控制。

网友T:
电机控制系统容易受到噪声和电磁干扰的影响。因此,在硬件设计和软件算法中需要采取相应的抗干扰措施。

楼主:
使用高性能的处理器和优化的算法来提高计算效率。

网友U:
FOC 算法对电机的参数非常敏感,特别是电机的电感、电阻和磁链等参数。不准确的电机参数会导致控制性能下降,甚至可能使系统不稳定。

网友V:
在使用 FOC 算法之前,需要尽可能准确地测量电机的参数,并在控制算法中进行正确的设置。

网友W:
FOC需要电机的实时转速和转子位置信息。这通常通过编码器、霍尔效应传感器或其他位置传感器来获取。

网友X:
转速和位置传感器的精度直接影响FOC控制的性能。

网友Y:
高性能的电机控制算法,主要用于交流电机的精确控制。

网友Z:
对于PMSM,通常使用Park变换将三相静止坐标系下的变量转换到两相旋转坐标系(dq轴)下,以简化控制算法。

网友AA:
FOC算法的软件实现需要考虑实时性、代码优化和处理器资源的合理分配。

网友:
FOC控制涉及多个坐标变换,包括Clarke变换、Park变换及其逆变换。这些变换帮助将三相电流及电压以矢量表示,并简化马达方程的复杂性。

网友AB:
在设计控制器时,需要考虑系统的稳定性。这包括PI控制器的参数整定、系统的鲁棒性以及可能的故障处理机制。

网友AC:
文章很棒,但图片都挂了

网友AD:
由于mosfet开关的死区时间,需要将死区时间补偿添加到pwm产生中,以降低转矩波动。

网友AE:
foc控制算法需要完全调试和测试

网友AF(2024-09-20):
详细一点就好了

网友AG:
没有数学基础,看这些公式,有难度啊。

网友AH:
FOC算法还是非常复杂的,扇区就有六种状态

网友AI:
Foc分为感应和感应控制算法,

网友AJ:
FOC控制算法即场向量控制算法,通过控制电机的定子电流来精确控制电机转矩和转速,广泛应用于电机驱动领域。

网友AK(2024-11-21):
有源码就好了

网友AL(2025-01-07):
图片为啥看不到?

网友AM(2025-03-15):
用高级的处理器DSP和FPGA来执行FOC算法,可以让电机控制更加精准和高效。

网友AN:
FOC控制算法即场向量控制算法,通过精确控制电机电流和电压,优化电机性能。

网友AO:
电机模型:电压=电流×电阻+电感电流×时间常数,磁链=电流×电感,转矩=磁链×极对数。

网友AP:
FOC算法对采样和控制频率要求高,要确保两者匹配,保证快速、精确控制。

网友AQ:
矢量控制就是精确控制电机磁场,让电机运行更高效。

网友AR:
FOC算法计算量较大,但现代微控制器或DSP等硬件足够应对。

网友AS(2025-04-16):
调整PI参数要找动态快、稳态准的平衡点,可能得反复试验才能调出好效果。

网友AT:
调试FOC算法要逐环节检查,从编码器信号到电机响应,确保每个步骤精准无误。

网友AU:
SVPWM通过调整三相电压矢量,精确控制电机转速和方向

网友AV:
死区时间影响电机平滑性,PWM加死区补偿能降低波动,提升性能。

网友AJ:
电机控制抗干扰,硬件软件都要稳定

网友AW:
凌鸥官方有成熟的foc算法,可以供客户开发电机控制相关项目,详细方案可以浏览官网解决方案

网友AG(2025-05-21):
排版看起来有点费劲,图片也看不到

网友AX:
精度越高,控制越稳

网友AY:
FOC也是矢量控制算法,算法原理易理解,但是要调好还是有点难度。

网友AZ:
DSP和FPGA处理FOC算法,能提升电机控制精度和效率,使电机运行更稳定。

网友BA(2025-07-05):
FOC算法调试是关键,要确保电机控制精确。

网友BB:
图片无法显示可能是因为链接失效或服务器问题,建议检查网络连接或联系网站管理员。

网友BC:
测量电机参数要精确,FOC算法设置才准确,不然效果不好。

网友BD:
为了减少转矩波动,需在PWM生成时加入死区时间补偿,确保MOSFET开关不会同时导通。

网友BE:
FOC软件实现要确保算法快速运行,对代码精简,合理利用CPU资源。

网友BF:
FOC(矢量控制)有两种,感应电机和感应控制算法,前者是电机类型,后者是控制策略。

网友AD:
FOC算法通过精确调整电机电流电压,提升电机运行效率。

网友BG(2025-08-07):
找PI参数平衡,就像找金针穿豆腐,需精准又灵活,得多试几遍才能达到理想效果。

网友AI:
FOC算法计算复杂,但现代MCU和DSP能轻松处理。

网友AX:
FOC,矢量控制,是电机控制中的一种先进算法,通过矢量分解,分别控制电机的磁通和转矩,提高电机控制精度和效率。

网友AI:
FOC分为有感和无感控制,前者依赖传感器,后者不依赖。

网友AP(2025-09-08):
确保测量电机参数精确,正确设置FOC算法参数是关键。

网友BH:
FOC矢量控制算法虽然原理简单,但要调校到最佳状态,的确需要一些技巧和实践经验。

网友AN:
文章内容不错,不过图片无法显示,建议检查网络连接或图片链接。

网友BI:
通过SVPWM技术,可以精确调整三相电压,确保电机运行稳定。

网友BD:
确保FOC算法在电机控制中稳定运行,需细致调整参数,多次测试验证其性能。

网友AS:
FOC算法对硬件要求较高,微控制器或DSP等能支持其运行。

网友BB(2025-10-08):
FOC控制算法调试和测试是确保电机稳定运行的关键步骤,务必细心进行。

网友BJ:
设置死区时间与PWM结合,减少电机波动,改善运行平滑度。

网友BK:
增加死区时间补偿至PWM生成,可减少转矩跳动,提升电机运行稳定性。

网友BL:
高性能DSP或FPGA能快速执行FOC算法,优化电机控制。

网友AO:
FOC算法调试对电机控制精度很重要,得仔细调整参数。

网友AM:
微控制器和DSP可轻松处理FOC算法计算,量大不惧。

网友AT:
文章内容不错,图片无法显示可能因为链接失效或服务器问题。可以尝试刷新或检查网络连接。

网友BG(2025-11-07):
FOC技术用于精确控制电机磁场,提升扭矩和速度性能。

网友AZ:
增加死区补偿,可以减小扭矩波动,防止电机误动作。

网友AD:
这种算法让交流电机运行更精准,提升效率。

网友AS:
编码器信号准确,电机反应才对,每一步都得对得上。

网友BF:
确保FOC算法运行流畅,得重视算法实时性、代码精简与处理器资源高效利用。

网友BM:
FOC算法需要计算资源,适合用在有足够硬件支持(如MCU或DSP)的系统中。

网友BA:
DSP和FPGA处理FOC算法,相当于给电机装上了精准的“大脑”,让运行更平稳高效。

网友AE:
图片不显示?可能是网线松了或网页坏了,重启下看看,不行再找网管来帮忙。

网友AR:
传感器精度高了,FOC控制效果才会更好,就像开车得有准方向盘。

网友BN(2026-01-12):
在PWM控制中加入死区时间,防止两个MOSFET同时导通,从而降低转矩波动。

网友BJ:
调参数要耐心,多测试,让PI控制器适应你的系统。

网友AJ:
要确保FOC控制算法在单片机上稳定运行,需细致调整参数,并在多种工况下进行反复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