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TVS的原理和应用

楼主(2024-08-24):
TVS介绍

TVS,瞬态抑制二极管(TVS)又叫钳位型二极管,是目前国际上普遍使用的一种高效能电路保护器件,它的外型与普通二极管相同,但却能吸收高达数千瓦的浪涌功率,它的主要特点是在反向应用条件下,当承受一个高能量的大脉冲时,其工作阻抗立即降至极低的导通值,从而允许大电流通过,同时把电压钳制在预定水平,其响应时间仅为10-12毫秒,因此可有效地保护电子线路中的精密元器件。TVS允许的正向浪涌电流在TA=250C,T=10ms条件下,可达50~200A。双向TVS可在正反两个方向吸收瞬时大脉冲功率,并把电压钳制到预定水平, 双向TVS适用于交流电路,单向TVS一般用于直流电路。可用于防雷击、防过电压、抗干扰、吸收浪涌功率等,是一种理想的保护器件。耐受能力用瓦特(W)表示。

TVS管的非线性特性比压敏电阻好,当通过TVS管的过电流增大时,TVS管的钳位电压上升速度比压敏电阻慢,因此可以获得比压敏电阻更理想的残压输出。在很多需要精细保护的电子电路中,应用TVS管是比较好的选择。TVS管的通流容量在限压型浪涌保护器中是最小的,一般用于最末级的精细保护,因其通流量小,一般不用于交流电源线路的保护,直流电源的防雷电路使用TVS管时,一般还需要与压敏电阻等通流容量大的器件配合使用。 TVS管便于集成,很适合在单板上使用。

3.1 TVS的参数

TVS的伏安特性曲线,下图给出的是双向TVS管。如果是单向的,是反接在电路中,特性曲线的横向正半轴不是这样。

  • VBR:TVS二极管最小击穿电压。也就是在流过规定电流(IR )时,加于TVS两极的最小击穿电压;在25℃时,低于这个电压TVS是不会产生雪崩的。当TVS流过规定的1mA电流(IR )时,加于TVS两极的电压为其最小击穿电压VBR 。按TVS的VBR与标准值的离散程度,可把VBR分为5%和10%两种。为了满足IEC61000-4-2国际标准,TVS二极管必须达到可以处理最小8kV(接触)和15kV(空气)的ESD冲击,部份半导体厂商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了更高的抗冲击标准。对于某些有特殊要求的可携设备应用,设计者可以依需要挑选元件。
  • VRMW:正常工作时候可承受的电压。这个电压在实际应用当中应大于或等于被保护电路的正常工作电压。该电压值下对应的电流非常小,为nA级别,因此理解为:此电压表示电路正常工作时,TVS的电流非常小,也就是在电路中隐形,没有发挥作用,如果是理想状态下,该电压状态下的TVS电流应该为0。选型时,比如电路中的信号电压为3V,那么选择TVS管的Vrmw需要大于3V;如果选择Vrmw小于3V的TVS,那么在电路正常工作电压为3V时,就会有比较大的电流流进TVS,干扰电路正常工作;
  • IPP:最大峰值脉冲电流。处于反向状态时, 允许通过的最大脉冲峰值电流;
  • VC:钳位电压:当持续时间为20ms的脉冲峰值电流IPP流过TVS时,在其两端出现的最大峰值电压为VC。VC、IPP反映了TVS的突波抑制能力。 VC与VBR之比称为钳位因子,一般在1.2~1.4之间。 VC是二极管在截止状态提供的电压,也就是在ESD冲击状态时通过TVS的电压,它不能大于被保护回路的可承受极限电压,否则元件面临被损伤的危险。

网友A:
TVS(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二极管是一种专为瞬态电压抑制设计的半导体器件,主要用于保护电路免受过电压、电涌和静电放电(ESD)等瞬态电压尖峰的损害。TVS二极管通过其独特的电气特性来实现快速响应和高效的能量吸收,从而保护敏感电路不受损坏。

网友B:
自己作的单片机开发板,需要加入这种处理电路吗?

网友C(2024-09-24):
TVS瞬态电压抑制器是一种用于保护电子设备免受瞬态电压(如雷击、静电放电等)影响的半导体器件

网友D:
在接口电路(如 USB、RS232、RS485 等)上并联 TVS,防止接口电路受到瞬态电压的冲击

网友E:
TVS 通常由一个或多个半导体材料(如硅)制成,具有两个电极:阳极(Anode)和阴极(Cathode)。其内部结构类似于二极管,但具有更高的击穿电压和更快的响应时间

网友F:
正向导通,当 TVS 两端的电压低于其击穿电压时,TVS 处于高阻态,几乎不导通电流

网友G:
反向击穿是比较有意义的,当 TVS 两端的电压超过其击穿电压时,TVS 迅速进入低阻态,导通大电流,从而将过电压钳位在安全水平,保护后续电路

网友H:
TVS 的响应时间非常短(通常在纳秒级别),能够迅速响应瞬态电压,防止其对电路造成损害

网友I:
在电源线上并联 TVS,防止电源线上的瞬态电压对电路造成损害

网友J:
信号线保护,在信号线上并联 TVS,防止信号线上的瞬态电压干扰信号传输

网友K:
TVS可以保护通信设备免受雷击和静电放电的影响。工业控制:保护工业控制系统中的敏感电子元件

网友L:
TVS在汽车电子应用比较多,可以保护汽车电子系统免受电源线上的瞬态电压影响

网友M:
TVS管的非线性特性比压敏电阻好,当通过TVS管的过电流增大时,TVS管的钳位电压上升速度比压敏电阻慢,因此可以获得比压敏电阻更理想的残压输出。

网友N:
TVS在单片机上使用的多是保护电路

网友O:
VRWM这个电压在实际应用当中应大于或等于被保护电路的正常工作电压

网友P:
和雪崩二极管原理一样

网友Q:
在很多需要精细保护的电子电路中,应用TVS管是比较好的选择。

网友R:
瞬态抑制二极管(TVS)又叫钳位型二极管,是目前国际上普遍使用的一种高效能电路保护器件

网友S(2024-11-25):
TVS(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瞬态电压抑制器)是一种用于保护电子电路免受静电放电(ESD)和其他瞬态电压干扰的器件.TVS是一种重要的电子保护器件,广泛应用于各种电子设备中,为电路提供可靠的过电压保护。通过利用其快速的响应速度和高效能量吸收能力,TVS可以有效降低因瞬态过电压对电子设备造成的损害风险。

网友T:
TVS可以保护通信设备免受雷击和静电放电的影响。

网友U(2025-02-28):
TVS主要有两种常见类型:单向TVS和双向TVS,它们根据电路的电压特性和保护需求进行选择。

网友V:
TVS广泛应用于各种电子设备中,主要用于过电压保护,确保系统能够抵御突发的电气干扰和瞬态电压。

网友W:
TVS的响应超级快,几乎在瞬间就能对瞬态电压做出反应,这样就可以及时保护电路不受损害。

网友X:
双向TVS适用于交流电路,单向TVS一般用于直流电路

网友Y(2025-04-29):
电压正常时什么都不做,电压过高时立即介入、泄放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