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如何手动计算IGBT的损耗

楼主(2024-08-22):
ic, VC, ce, IGBT, GB

先来看一个IGBT的完整工作波形:

的损耗可以分为开关损耗和导通损耗,其中开关损耗又分为开通和关断两部分,下面我分别来看一下各部分的计算推导过程。

开关损耗-开通部分

我们先来看一下理想的IGBT开通波形:

我们需要先分别写出电流和电压的线性方程,先看电流线性方程:分别找到电流开关波形中的两个坐标(0,0) 和 (Δt_on, Ic) , 那么电流线性方程:

电压线性方程,同样找到电压波形中的两个坐标(0,Vce), (Δt-on,0),那么电压线性方程:

根据损耗计算的定义:

这样开关损耗中的开通部分计算公式我们就推导完成了,那是不是我们有了计算公式就可以直接用了呢?我们先来看看实际的开通波形:

上图是实测的IGBT开通波形,蓝色是Vce波形,红色是Ic波形。可以看到Ic在整个上升过程中还是比较线性的,但是Vce在跌落的时候斜率分成了几段,这个时候我们推导的理想开关波形的损耗似乎就没什么用了,那怎么办呢?

其实虽然我们之前的推导结果不能直接用,但是推导过程我们还是可以借鉴的,我们可以把整个波形根据Vce 的斜率分成几个部分来近似计算,如下图所示,对应时间分别是Δt1, Δt2, Δt3。

我们先来计算Δt1部分的损耗:

如上图,我们先找到电压和电流波形与Δt1时间标注线的四个交点,标注为:

A(0,Vce1), B(Δt1,Vce2), C(0,0), D(Δt1,Ic1).

Δt1内的Vce表达式:

Δt1内的Ic表达式:

Δt1内的损耗表达式及推导:

从波形中可以读出:

Vce1=260V, Vce2=220V, Ic1=20.3A, Δt1=70ns, 带入上面公式可以得到: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计算Δt2部分:

同样先找到电压和电流波形与Δt2时间标注线的四个交点:

E(0,Vce2), F(Δt2,Vce3), G(0,Ic1), H(Δt2,Ic2).

Δt2内的Vce表达式:

Δt2内的Ic表达式:

Δt2内的损耗表达式及推导:

从波形中可以读出:

Vce3=50V, Vce2=220V,

Ic1=20.3A, Ic2=29.3A Δt2=40ns,带入上面公式可以得到

最后是Δt3部分:

四个交点:

I(0,Vce3), J(Δt3,Vce3), K(0,Ic2), L(Δt3,Ic3).

Δt3内的Vce我们取近似常数:

Δt3内的Ic表达式:

Δt3内的损耗表达式及推导:

从示波器中可以读出:Vce3=40V, Ic2=29.3A, Ic3=19A Δt3=30ns, 带入上面公式可以得到

这样把三部分算好加起来就是开通的总损耗:

导通部分损耗计算

IGBT导通状态下处于饱和状态,我们只需要对导通状态下的饱和电压Vce和电流Ic乘积积分就可以:

但是导通状态下的Vce实际是和Ic关联的,Vce会随着Ic的变化而变化,我们直接拿下面的实际测试波形来举例分析:

从波形上看,Ic在IGBT导通状态下是线性上升的,对应的Vce应该也是线性增加的,但是因为实际测试中Vce有高压状态的原因,我们会选择高压差分探头测试。当IGBT导通时Vce只有1-2V, 这时差分探头对低压部分的测试精度就成了问题,那么我们怎么近似的计算这部分导通损耗呢?

我们可以参考规格书中的Vce曲线:

实际测试波形电流在20A左右,所以我们把20A左右的曲线单独放大取出来:

Vce表达式:

然后我们来看电流部分,首先我们在波形上取A,B两点,导通时间Δt,如下:

两个点坐标:A(0,Ic1), B(Δt,Ic2):

Δt内的Ic表达式:

Δt内的导通损耗表达式及推导:

从波形中可以读出:Ic1=9.5A, Ic2=14A, Δt=14us,带入上面公式可以得到

注:关于Vce-Ic曲线,规格书中通常会提供常温(25度)和高温(150度或者175度)两种,为了贴近实际工作状态,建议选择高温曲线。

开关损耗-关断部分

先看理想的IGBT关断波形:

电流线性方程,分别找到电流开关波形中的两个坐标(0,Ic) 和 (Δt_off, 0) , 那么电流线性方程:

电压线性方程,同样找到电压波形中的两个坐标(0,0), (Δt_off,Vce), 那么电压线性方程:

根据损耗计算的定义:

实际的关断波形:

网友A:
IGBT的损耗计算中,开关损耗和导通损耗是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

网友A:
通过分析开通和关断过程中的电流和电压波形,能够分别推导出这两部分的损耗计算公式。

网友A:
实际的IGBT开通波形往往不会完全线性,尤其是Vce的下降斜率可能会分成几段。

网友B:
怎么处理,能有效降低这种损耗?

网友C:
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的损耗主要包括导通损耗和开关损耗。手动计算这些损耗需要了解IGBT的工作条件和特性参数

网友D:
导通损耗是由于IGBT在导通状态下存在一定的导通电阻(R_on)而产生的损耗。导通损耗的计算公式为:[ P_{cond} = I_{rms}^2 \times R_{on} ],其中,( P_{cond} ) 是导通损耗(单位:瓦特,W),( I_{rms} ) 是IGBT的均方根电流(单位:安培,A),( R_{on} ) 是IGBT的导通电阻(单位:欧姆,Ω)

网友E:
开关损耗是由于IGBT在开关过程中(从导通到截止或从截止到导通)的能量损耗。开关损耗的计算公式为:[ P_{sw} = \frac{1}{2} \times V_{ce} \times I_c \times (t_{on} + t_{off}) \times f_{sw} ],其中:( P_{sw} ) 是开关损耗(单位:瓦特,W),( V_{ce} ) 是IGBT的集电极-发射极电压(单位:伏特,V),( I_c ) 是IGBT的集电极电流(单位:安培,A),( t_{on} ) 是导通时间(单位:秒,s),( t_{off} ) 是关断时间(单位:秒,s),( f_{sw} ) 是开关频率(单位:赫兹,Hz)

网友F:
总损耗是导通损耗和开关损耗的总和:[ P_{total} = P_{cond} + P_{sw} ]

网友G:
计算导通损耗:[ P_{cond} = I_{rms}^2 \times R_{on} = 10^2 \times 0.1 = 10 , \text{W} ]

网友H:
计算总损耗:[ P_{total} = P_{cond} + P_{sw} = 10 + 60 = 70 , \text{W} ]

网友I:
实际应用中,IGBT的损耗计算可能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如温度、驱动电路的影响等

网友J:
数据手册中通常会提供IGBT的典型损耗曲线,可以参考这些曲线进行更精确的计算

网友K:
这种不都是算内阻,和导通电流吗?

网友L:
计算开关损耗:[ P_{sw} = \frac{1}{2} \times V_{ce} \times I_c \times (t_{on} + t_{off}) \times f_{sw} ];[ P_{sw} = \frac{1}{2} \times 400 \times 15 \times (1 + 1) \times 10^{-6} \times 10 \times 10^3 ];[ P_{sw} = \frac{1}{2} \times 400 \times 15 \times 2 \times 10^{-6} \times 10^4 ];[ P_{sw} = 60 , \text{W} ]

网友M(2024-09-24):
IGBT的损耗计算非常实用

网友N:
IGBT现在的速率是如何设计计算的?

网友O:
IGBT对于主体电路供电有哪些影响

网友P:
GBT开通波形往往不会完全线性

网友Q(2025-02-28):
在理想情况下,IGBT的开通波形可以简单地分为电流和电压的线性变化。在理想波形下,电流从0增加到饱和值,而电压从Vce下降到0。通过这些波形,我们可以推导出开通部分的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