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LM393M输出的高电平很低

楼主(2024-08-20):
输入分别为100KHz,3.3V和10KHz,300mV的方波信号,比较器输出的高电平还是只有mV级,达不到所需的3.3V,调试了很久也调试不出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求大佬帮帮忙!!!

楼主:

怎么上传图片呀?为什么我一直上传失败

网友A:
393是OC门,输出要加上拉电阻到3.3V

大佬能加我个QQ帮我分析一下吗,我上传不了图片
我加了一个上3K的上拉电阻,然后换成10K的也试了一下,还是不行,输出高电平只有400多mV

网友B:
听楼上的吧,加个上拉电阻。

大佬能加我个QQ帮我分析一下吗,我上传不了图片

楼主:

可以发图片了

网友C:
还是研究一下,传一张图片吧,大家就会帮你看看了

@dsjidha :可以可以
@dsjidha :格式不对吧,跟电脑没关系
@咕咕呱呱孤寡 :哇,我可以发图片了,不知道咋弄得,突然就能发了
@dsjidha :你从编辑栏里上传还是不行,格式和大小你看看符合要求么
已经搞了半天了还是发不出去,是不是要修改格式,还是我的电脑有问题呀

网友D:
输入范围不符合要求
The input common-mode voltage or either input signal voltage should not be allowed to go negative by more than 0.3V. The upper end
of the common-mode voltage range is V+−1.5 V at 25°C, but either or both inputs can go to 36 V without damage, independent of the
magnitude of V+.

网友E:
LM393的速度不高,响应时间是us级别的,100KHz已经都按了极限了,上拉电阻用1K试试。
建议改用高速比较器,响应时间小于50ns的。

网友F:
LM393拉高是需要时间,但是不代表拉不上去。把频率降下来,看看电压能不能上去。

楼主:
频率降到10KHz还是拉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LM393拉高是需要时间,但是不代表拉不上去。把频率降下来,看看电压能不能上去。 ...

我把频率降到10KHz了,还是拉不上去,我把电路图和波形图发出来了,能帮我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LM393的速度不高,响应时间是us级别的,100KHz已经都按了极限了,上拉电阻用1K试试。
建议改用高速比较器, ...

我把频率降到10KHz了,还是不行,我把电路图和波形图发出来了,能帮我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范围不符合要求
The input common-mode voltage or either input signal voltage should not be allow ...

输入端我加了一个10K的电阻,感觉应该不会超过输入范围,然后我把输入电压改成180mV,电阻去掉,输出还是达不到要求

网友G:
引用 楼主:
输入端我加了一个10K的电阻,感觉应该不会超过输入范围,然后我把输入电压改成180mV,电阻去掉,输出还是 ...

在输入端输入一个固定的电压,测试比较器输出是否有反应

网友D:
引用 楼主:
输入端我加了一个10K的电阻,感觉应该不会超过输入范围,然后我把输入电压改成180mV,电阻去掉,输出还是 ...

输入电压范围和你串10K电阻有什么关系?你的输入信号是交流吗,0V上下的信号?比较器反相端设置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H:

LM393压摆率不算高,但正常工作的话20K绝对没问题,输出端可以用压摆率够高的放大器抬压放大信号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电压范围和你串10K电阻有什么关系?你的输入信号是交流吗,0V上下的信号?比较器反相端设置的电压是 ...

比较器反向端设置的电压时0.01V,输入的是交流信号,高低电平分别为150mV,图片我放在下面了,比较器的输出波形还是和上面的差不多

楼主:
这是信号发生器设置的输入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输入端输入一个固定的电压,测试比较器输出是否有反应

我输入了-1V和1V的恒定电压,比较器的输出电压都是几毫伏,是不是比较器坏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输入了-1V和1V的恒定电压,比较器的输出电压都是几毫伏,是不是比较器坏了 ...

输入恒定电压,比较器也没有输出高电平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比较器反向端设置的电压时0.01V,输入的是交流信号,高低电平分别为150mV,图片我放在下面了,比较器的输 ...

你之前输入-1.65V,比较器大概率坏了,刚才回复你的截图仔细看一下,再看一下比较器的共模输入范围,明显是错误使用。

谢谢,刚才那个英文的我理解错了,我重新焊接一个再调试一下看看
比较器、运放等等不是你想输入多少信号就能输入多少信号,都是有范围的,要仔细看手册里的要求

网友D:
任一输入端的电压不应低于负 0.3V,否则输出可能不正确,并且可能产生过大的
输入电流。共模电压范围的上限受 VCC – 2V 的限制。不过,只有一个输入需要
处于有效的共模范围之内,另一个输入可以达到最大 VCC 电平,比较器会提供适当的输出状态。
任一输入或两个输入可以达到最大 VCC 电平而不会造成损坏。

网友G:
比较器可能坏掉了,输入信号不能是负信号,你是单电源供电;输入负信号需要加偏置。可以换个芯片试试,然后你先输入高低电平测试比较器功能是否正常

网友I:
你可能是买到假货了,我曾经买到一批393就是有问题,速度很慢,还不正常,可能是不知名运放改了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把频率降到10KHz了,还是拉不上去,我把电路图和波形图发出来了,能帮我看看吗 ...

LM393不是R-R输入,输入电压分压一下,输入电压限制在0~(VCC-2)之间看看。

网友J:
如果R11改到1K没有变化,那一定是393坏了!
确认你的393输出接对了没,是否有大负载?

网友K:

输出上拉3.3V电源才会有输出。

OUTPUT端是集电极开路,叫OC门。

网友K:

比较器不能输入负电压

网友L:
比较器2 3脚换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比较器2 3脚换一下试试

好像是这个问题,如果2、3脚换了,就是反相端输入信号,同相端提供一个合适的比较电压,但这个比较电压会给反相输入端提供一个大小相同的偏置电压,来抬高输入信号,这样就不会超过芯片的电压输入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