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碰到LXTAL低频晶振停振怎么办?

楼主(2024-08-21):
GD32F303RTC模块框图如下图所示,RTC时钟源可选择HXTAL/128LXTALIRC40K,一般为了实现更精准的RTC时间,MCU系统均会外挂32.768KHz LXTAL低频晶振,但由于低频晶振负阻抗较大,不容易起振,若外部电路布线、匹配电容选择以及驱动模式配置不合适,可能会存在启动或运行过程中LXTAL停振的风险,当LXTAL停振后,RTC将会面临时间停止的状况,此时我们应该如何处理?
1、首先我们需要优化LXTAL部分硬件电路,避免启动及运行过程中低频晶振停振,低频晶振的选择、晶振电路的layout、匹配电容的选择、MCU驱动模式的配置,都会影响低频晶振工作的稳定性,我们后续会专门开一讲来进行讲解;
2、增加代码冗余操作,提高系统稳定性,可软件上检测低频晶振是否正常,异常后可将RTC时钟切换到内部低频时钟,检测低频晶振是否正常的方法可选择以下两种:1)选择一个timer定时1s读取RTC时间,如果连续3S读取RTC时间均为同一个数值,此时可判断LXTAL停振;(2)可通过RTC寄存器时钟同步来进行判断,RTC计数值会在每个RTC时钟的上升沿进行内部更新,并与APB1时钟进行同步,软件上可首先清除RSYNF同步标志位,然后等待其置位,如果LXTAL停振,RSYNF同步标志将无法置位,此时增加超时判断,可判断LXTAL时钟停振。
以上即为本期讲解,如有建议或问题欢迎评论区讨论!

教程由GD32 MCU方案商聚沃科技原创发布,了解更多GD32 MCU教程,关注聚沃科技官网,GD32MCU技术交流群:859440462

网友A:
晶振停振的可能性还是很低吧,除非晶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