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PSoC4 能烧录FW但是运行不起来可能是这个电容引起的

楼主(2024-08-21):
最近遇到了多起客户反应PSoC4000T能下载FW,但是运行不起来的情况。
用debug模式,发现芯片hard fault,根本没跑起来。
后来检擦硬件, 发现客户在VccD上错误地接了2.2nF的电容 (有可能和我们的Cmod电容搞混了). The VCCD pin must be bypassed to ground via an external capacitor (0.1 µF; X5R ceramic or better) and must not be connected to anything else.
这里我建议大家用2.2uF的电容,来给内核提供更稳定的电压。

在把客户板子上的VccD相连的这个电容换成2.2uF的电容后, PSoC4000T芯片就能正常运行了。

网友A:
psoc4000T的datasheet 推荐的是2.2uf,结果有部分人就和Cmod1/Cmod2的电容混淆了,这个也可能导致可以烧录,RTT不能tuner。

网友B(2024-12-02):
PSoC 4000T 芯片的 VccD 引脚需要通过一个适当的电容进行旁路,以稳定电压并滤除噪声。

网友C(2025-02-28):
2.2nF的电容明显小于推荐值的0.1 µF电容,无法提供足够的电源去耦合能力。

网友D(2025-06-06):
这些硬件设计细节啊!
否则,在调试的时候这些可都是浪费时间的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