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如果CW32芯片锁死,有什么方法可以解锁吗?

楼主(2024-08-21):
之前用别家芯片容易出现芯片锁死的情况,解锁一般可以用ISP,请问,如果CW32芯片锁死,有什么方法可以解锁吗?

网友A:
同理,也可以通过ISP,擦除MCU flash代码,解锁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理,也可以通过ISP,擦除MCU flash代码,解锁它。

你好,麻烦给个ISP烧录下载工具啊?还有不需要所谓的boot0 1 这种配置吗?有操作说明之类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麻烦给个ISP烧录下载工具啊?还有不需要所谓的boot0 1 这种配置吗?有操作说明之类的吗? ...

关于CW32 MCU的ISP下载,
1、硬件可以直接使用CW-Writer,也可以使用普通的USB-RS232模块,最好带RTS或者DTR信号,因为部分型号CW32 MCU没有Boot管脚,比如:CW32F002等。
2、PC端软件则为CW-Programmer,选择设备时,可以是CW Writer 0,也可以是COMx,再按信息框提示,连接好各Pins,设置好各编程选项,比如:FLASH全片擦除等,就可以解锁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CW32 MCU的ISP下载,
1、硬件可以直接使用CW-Writer,也可以使用普通的USB-RS232模块,最好带RTS或者D ...

你好,硬件可以直接使用CW-Writer,这个烧录器有采购链接吗?或者是开源的吗?
第二个问题:也可以使用普通的USB-RS232模块,最好带RTS或者DTR信号,这里的DTR或者RTS信号,请问,怎么接到MCU上呢?有参考电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硬件可以直接使用CW-Writer,这个烧录器有采购链接吗?或者是开源的吗?
第二个问题:也可以使用普 ...

1、CW-Writer的订购联系方式,请联系当地经销商,或者附件中的官网联系人。
2、使用USB-RS232模块的接线方式之一,请参见附件。具体接线方法与选择的CW32 MCU型号、用户板等因素相关,CW-Programmer软件的消息框有提示。

网友B:
非常不错的bootloader更新方案

网友C:
你可以试试使用jlink进行解锁的啊

网友D:
之前不是说,可以使用ISP解锁吗,这个你可以试试

网友E:
我觉得锁死的话,可以试试jlink,之前jlink我听说可以能实现解锁

网友F:
可以这样,就是按住复位上电,然后松开的一刻连接使用jlink/其他link点击连接试试

网友G:
解锁的话,如果是因为SWD复用可以解锁,要是芯片哪里故障了可就解不了了

网友H:
这个解锁我还没试过,因为我觉得我基本不会复用SWD接口

网友I:
锁死简单,就给烧录个标准支持SWD的程序就行了,怎么烧录,一般可以使用jlink

网友J:
建议使用ISP烧录,估计跟ST的操作差不多

网友K:
解锁没玩过,主要是没锁住过,你是怎么锁的啊?

网友L:
估计就是SWD不好用了,被复用到其他功能上了吧,这种锁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