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使用STM32实现电机控制

楼主(2024-08-21):
本文将介绍如何使用STM32微控制器实现电机的控制。我们将以直流无刷电机(BLDC)为例进行讲解。直流无刷电机是一种常用的电机类型,在各种应用中广泛使用,如四轴飞行器、电动汽车等。

在开始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些基础知识。BLDC电机由三个相位组成,每个相位有两个驱动电流引脚(通常称为A相、B相和C相)。通过改变相位电流的输入顺序和大小,我们可以控制电机的转速和方向。

本文将按照以下步骤实现电机的控制:

初始化STM32微控制器
配置GPIO引脚
配置定时器
配置PWM输出
实现电机控制算法
测试和调试电机控制
下面是具体的实现步骤。

初始化STM32微控制器
在使用STM32微控制器之前,我们需要初始化它的系统时钟和其他必要的配置。这可以通过调用相应的库函数来完成。以下是一个示例代码:

#include "stm32f4xx.h"

void SystemInit(void) {
    // 初始化系统时钟,例如设置时钟源和分频因子
    // 其他初始化代码...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STM32微控制器
    SystemInit();

    // 程序主循环
    while (1) {
        // 主程序逻辑...
    }
}

配置GPIO引脚
在控制电机之前,我们需要配置一些GPIO引脚来与电机驱动器进行通信。这些引脚将用作输入和输出信号。以下是一个示例代码:

#include "stm32f4xx.h"

#define GPIO_PHASE_A GPIO_Pin_0
#define GPIO_PHASE_B GPIO_Pin_1
#define GPIO_PHASE_C GPIO_Pin_2

void 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使能GPIO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 配置GPIO引脚为通用推挽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HASE_A | GPIO_PHASE_B | GPIO_PHASE_C;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配置定时器
为了实现电机的转速控制,我们需要配置一个定时器来生成PWM信号。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使用TIM4定时器。以下是一个示例代码:

#include "stm32f4xx.h"

void TIM4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InitStruct;

    // 使能TIM4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 配置TIM4定时器为自由运行模式
    TIM_InitStruct.TIM_Period = 1000 - 1;  // 设置定时器周期为1ms
    TIM_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8400 - 1;  // 设置时钟预分频为84,使定时器频率为10kHz
    TIM_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InitStruct.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InitStruct);

    // 使能TIM4定时器
    TIM_Cmd(TIM4, ENABLE);
}

配置PWM输出
在配置定时器之后,我们需要配置GPIO引脚为PWM输出模式,并将其连接到定时器的输出通道。以下是一个示例代码:

#include "stm32f4xx.h"

#define GPIO_PHASE_A_TIM GPIO_PinSource6
#define GPIO_PHASE_B_TIM GPIO_PinSource7
#define GPIO_PHASE_C_TIM GPIO_PinSource8

void PWM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

    // 使能GPIO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 配置GPIO引脚为复用推挽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将GPIO引脚与TIM4定时器的输出通道连接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HASE_A_TIM, GPIO_AF_TIM4);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HASE_B_TIM, GPIO_AF_TIM4);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HASE_C_TIM, GPIO_AF_TIM4);

    // 配置TIM4的输出通道为PWM模式
    TIM_OCInitStruct.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TIM_Pulse = 0;
    TIM_OCInitStruct.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1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
    TIM_OC2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
    TIM_OC3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

    // 使能TIM4的输出通道
    TIM_OC1PreloadConfig(TIM4,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4,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4, TIM_OCPreload_Enable);

    // 启动TIM4定时器的PWM输出
    TIM_CtrlPWMOutputs(TIM4, ENABLE);
}

实现电机控制算法
在配置完所有必要的硬件之后,我们现在可以实现电机控制算法。这个算法将根据输入的速度和方向信号来控制电机的转速和方向。以下是一个示例代码:

#include "stm32f4xx.h"

void MotorControl(int speed, int direction) {
    // 设置电机驱动引脚的状态
    if (direction == 1)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HASE_A);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HASE_B);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HASE_C);
    }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HASE_A);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HASE_B);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HASE_C);
    }

    // 设置PWM输出的占空比
    TIM_SetCompare1(TIM4, speed);
    TIM_SetCompare2(TIM4, speed);
    TIM_SetCompare3(TIM4, speed);
}

测试和调试电机控制
最后,我们可以在主程序中使用MotorControl函数来测试和调试电机控制。以下是一个示例代码:

#include "stm32f4xx.h"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STM32微控制器
    SystemInit();

    // 配置GPIO引脚
    GPIO_Init();

    // 配置定时器
    TIM4_Init();

    // 配置PWM输出
    PWM_Init();

    // 程序主循环
    while (1) {
        // 设置电机转速和方向(示例:正转,速度50%)
        MotorControl(500, 1);

        // 延时一段时间
        Delay(1000);

        // 设置电机转速和方向(示例:反转,速度50%)
        MotorControl(500, 0);

        // 延时一段时间
        Delay(1000);
    }
}

至此,我们已经完成了使用STM32微控制器来实现电机控制的全部过程。在实际应用中,您可能需要根据具体的电机和驱动器来进行一些调整和优化。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67153941/article/details/141272643

网友A:
可以在主程序中调用 MotorControl 函数来测试电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