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83系列] 关于cw32L083的内部框图的疑问?

楼主(2024-08-21):
之前使用过cw32L083,其内部框图,uart1是挂载在apb3总线上,例程里初始化uart1却挂载在apb2总线上,一般是以代码为准么?

网友A:
对的!UART1物理挂载在APB3总线上,但UART1 模块配置时钟的使能位,是在APB 外设时钟使能控制寄存器 2(SYSCTRL_APBEN2)的bit9位,因此不能认为这代表APB2总线,它只是一个寄存器而已。

网友B:
要是我的话,直接看程序,程序能直接看懂的

网友C:
其实挂载我觉得应该算是挂载APB3的吧

网友D:
是的,还是以程序代码为准吧,这种肯定能正常运行的啊

网友E:
之前还没注意,都是直接抄官方的例程直接弄了

网友F:
这种好像都是APB3的吧,按照芯源来说

网友G:
还是多看看例程,好像会稳定一些的啊

网友H:
代码的话能正常运行,能用的稳定就可以啊

网友I:
手册怎么写的?你看手册了咩?

网友J:
确实,有点像内部框图画错了一样v

网友K:
这个我一般都是以代码为主,代码至少能运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