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为什么我的keil输入中文时候光标显示不正常?

楼主(2024-08-21):
有时候光标会直接覆盖后面的内容

网友A(2024-09-24):
在Keil中输入中文时,光标显示不正常可能是由于字体设置问题

网友B:
Keil的编码设置可能不正确,导致中文字符显示异常。

网友C:
某些旧版本的Keil可能存在对中文字符支持不完善的问题

网友D:
操作系统语言设置,操作系统的语言设置可能影响Keil对中文字符的显示

网友E:
文件编码格式选错了吧?选个支持中文的看看。

网友F:
确保操作系统的语言设置为中文。

网友G:
如果操作系统语言设置为英文,尝试切换到中文,看看问题是否解决

网友H:
某些插件或扩展可能与Keil的中文输入功能冲突。

网友I:
禁用或卸载可能与Keil冲突的插件或扩展。

网友J:
重启Keil,看看问题是否解决。

网友K:
通过调整字体设置、编码设置、检查软件版本、操作系统语言设置以及禁用冲突的插件或扩展,可以解决Keil中输入中文时光标显示不正常的问题

网友L(2024-11-07):
修改编辑器编码

网友M:
调整显示设置

网友N:
保存并重新打开文件

网友L:
可以检查文件的原始格式是否正确

网友O:
更新或重装Keil

网友P:
更新Keil到最新版本,或卸载后重新安装

网友Q:
换一下字体就行了

网友Q:
对中文的支持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