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如果想用DMA+uart同时访问串口2和3是不是不可以?

楼主(2024-08-21):
想用DMA+uart同时访问串口2和3是不是不可以?

网友A:
当然可以!
不过每一个串口的Rx、Tx分别占用一个DMA channel,也就是说2个串口的DMA收发总计将占用4个DMA channels。

网友B:
如果不可以的话电路就不能这么设计了

网友C:
一般是可以支持串口2和3同时访问的

网友D:
同时也做不到吧,一般都是要有个顺序的

网友E:
其实都是有优先级的,我觉得DMA和串口访问你也不能设置优先级一样吧

网友F:
这个是支持同时访问的,你可以看看官方的例程,模拟着写一套出来

网友G:
应该是支持2和3的串口吧

网友H:
你是访问的接收还是发送啊?还是同时访问啊?

网友I:
一般来说是支持串口2和3同时访问的

网友J:
主要还是要看手册的,手册有芯片架构,能知道如何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