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电路设计的时候,烧录口的CW32的rst用不用也引出来?

楼主(2024-08-22):
请问,在电路设计的时候,烧录口的CW32的rst用不用也引出来?

网友A:
烧录口的CW32的NRST可以不引出!
VTref/SWDIO/SWCLK/GND即可。

网友B:
一般来说,最好引出,但是不引出也可以使用

网友C:
反正我设计电路的时候都会引出的,这样保险一些

网友D:
建议是印出来的,这样会很稳的,就算是锁上了,有可能也会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E:
一般不用引出吧

网友F:
你可以看官方的电路设计啊,看看他们有没有引出啊

网友G:
我都是引出,因为之前遇到过一个事情,就是SWD锁死用接RST之后才可以恢复

网友H:
引出肯定是可以啊,肯定是有意义的

网友I:
其实方便的话引出就好了啊

网友J:
最好是引出来,会系统有问题的时候,还可以有个探针看看信号之类的

网友J:
引出来吧,我觉得引出来是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