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芯源的只有A系列是车规级吗?

楼主(2024-08-22):
芯源的只有A系列是车规级吗?那照比F系列的消费机,会价格高一些吗?

网友A:
Yes,CW32A030C8T7是车规级MCU,它是武汉芯源半导体首款通过AEC-Q100 (Grade 2)车规标准的主流通用型车规MCU产品。
关于具体MCU价格,请与芯源当地销售工程师联系!

网友B:
车规好像比商业用的芯片能更稳定一些

网友C:
一般来说,车规的开发起来有规范的,就是什么都是以稳定一些

网友D:
这种肯定是要贵的,我觉得是这样

网友E:
肯定要照比F系列的芯片价格高啊,不然怎么能叫车规级别呢

网友F:
这种不一定,得看芯片的性能和芯片的配置的,不能一概而论的

网友G:
价格找代理商或者原厂咨询就好了

网友H:
芯源车规级芯片有相关的推荐还是结合自身需求进行MCU选型

网友I:
我觉得谈价格得看你的用量的,不然肯定不行

网友J:
车规芯片估计就产品标准是车规级别,其实价格不一定会很高

网友K:
是不是有检测啊,车规检测和通用的检测不一样啊

网友L:
暂时看来,芯源的A系列是车规,其他的暂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