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可以使用CW32的ChirpIOT来实现芯片固件升级吗?

楼主(2024-08-23):
可以使用CW32的ChirpIOT来实现芯片固件升级吗?这种升级每包有限制吗?一般是多少,可以实现组网内的所有设备同时这种升级吗?

网友A:
当然可以实现固件升级!
CW32W031的ChirpIoT™射频子系统具有 256 字节的 FIFO 用以存储 TX 模块发送数据和 RX 模块解码数据,但实际数据包中最大Payload为255字节!

网友B:
这种升级我觉得会慢一些,如果固件不大的话,估计可以

网友C:
对的,升级包肯定会有限制啊,不然的话不就乱套了吗

网友C:
一般是255个字节一包,但是这个确实比较小,我不建议这么升级

网友D:
怎么可能不支持这种固件升级呢,就是有些慢的罢了

网友E:
我觉得可以支持组网内部的所有设备升级

网友F:
其实可以这样,这种就跟蓝牙mesh的操作一样,都是同步的

网友G:
我在想如果第一个收完固件之后,就升级了呢咋办?后面的不就断了吗

网友H:
升级包每包肯定是要有限制的,一般得看手册,看你的这个协议支持多少

网友I:
我觉得如果数据量或者固件不大还行,要是很大我觉得不值得这么升级

网友J:
同时升级应该可以,但是要注意收完固件之后,要等都同步完成之后再升级,我觉得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