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中文注释乱码

楼主(2024-08-21):
中文注释乱码

楼主:
没有gbk选项可以选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gbk选项可以选择

可以自己输入GBK

网友B:
用VScode把编码格式改了

网友C:
这种编码问题,找个地方转一下UTF-8就行了。

网友D:
字符编码格式没有选对的原因

网友E:
检查源代码文件的编码格式

网友F:
如果使用的是旧版本的 IDE,可能存在一些已知的中文注释乱码问题。

网友G:
源代码文件如果不是使用UTF-8编码保存的,而IDE默认使用UTF-8读取,就会出现乱码。

网友H:
可以在项目属性或设置中找到字符编码选项。常见的编码有 UTF-8、GBK 等。

网友I:
使用UTF-8编码打开和编译这个文件。

网友J:
字体不对

网友K:
可以使用文本编辑器打开文件,查看其编码并进行修改。

网友L:
某些IDE插件或扩展可能会影响编码识别。

网友M:
编译器的设置或选项对话框,找到与编码格式相关的设置选项。

网友N:
检查包含中文注释的文件的编码。

网友O:
以正确的编码格式保存的,常见的编码格式有UTF-8、GBK等。

网友P:
项目包含多个源文件,确保所有文件的编码都是一致的。

网友Q:
检查其编码格式。常用的编码格式有UTF-8、GBK等。

网友R:
操作系统的区域设置也可能影响中文显示。

网友S:
将IDE编译器的编码格式设置为与源代码文件一致的编码格式

网友T:
如果界面显示乱码,可能会影响对设置选项的理解和操作。

网友U:
在IDE的设置中,找到字体设置选项,选择一个支持中文的字体。

网友J:
这种乱码九成程序都有

网友(2024-09-21):
可以使用第三方工具(如Notepad++、EditPlus等)进行文件转码。

网友V:
检查项目的字符编码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W:
将默认编码格式设置为UTF-8或其他你常用的编码格式。

网友M:
设置“Text file encoding”为“UTF-8”。

网友X:
在其他IDE编译器中创建新项目,并将源代码文件添加到新项目中,查看中文注释是否能够正常显示。

网友Y:
大多数IDE允许用户设置项目的编码格式。

网友Z:
大多数文本编辑器都支持更改文件编码格式的功能。

网友AA:
操作系统的语言设置是否为中文。

网友AB:
乱码可能是由于字符编码不匹配导致,请检查源文件编码格式,使用正确的编码工具打开,并调整注释编码格式。注意避免不同编码间的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