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为什么官网下载的例程都编译不过去

楼主(2024-08-21):
真的很无语,为什么官方的例程都编译不过去,还缺少各种文件

网友A:
电脑是不是有杀毒软件给一些东西都杀掉了啊

网友B:
我觉得可能是你下载的不全,导致编译不过去

网友C:
GD32官网下载的例程编译不过去可能有多种原因,工具链版本不匹配也会这样,确保你使用的编译器(如Keil、IAR等)版本与例程所需的版本一致。有时官网提供的例程是针对特定版本的编译器编写的。

网友D:
检查是否正确包含了GD32的库文件(如标准外设库、HAL库等)。确保库文件的版本与例程所需的版本一致。

网友E:
在编译器中检查项目路径设置,确保所有必要的文件和库文件的路径都已正确添加到项目中。

网友F:
检查例程中的宏定义和配置是否正确。有时例程中会有特定的宏定义或配置选项,需要根据你的硬件环境进行调整。

网友G:
检查编译器的选项设置,如优化级别、目标芯片型号等,确保这些设置与例程所需的设置一致。

网友H:
检查例程代码本身是否有错误或不完整的地方。有时官网提供的例程可能存在bug或未完成的部分。

网友I:
确保所有依赖的文件(如头文件、源文件等)都已正确包含在项目中。

网友J:
确认你使用的编译器版本与例程所需的版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