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有没有做键盘的方案参考啊?

楼主(2024-08-21):
最近迷上键盘了,想自己做一个玩玩

网友A:
以一款中高端机械键盘为例,设计方案如下:
类型:机械键盘
轴体:线性轴(或根据用户需求提供多种轴体选择)
键帽:PBT材质,双色注塑工艺,确保耐用性和字符清晰度
背光:RGB背光,支持多种灯效模式,营造个性化氛围
连接方式:多模连接,支持有线、蓝牙和无线连接,兼容多种操作系统和设备
附加功能:全键无冲、热插拔轴座、宏编程功能、人体工学设计(如可调节手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