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触摸芯片的ADC精度探讨:影响因素与优化方法

楼主(2024-08-23):
触摸芯片的ADC(模数转换器)精度是衡量其性能的重要指标,尤其在触摸传感器应用中,ADC的精度直接影响触摸检测的灵敏度和准确性。以下是影响ADC精度的主要因素以及相应的优化方法:

1. 硬件设计
电源噪声: 电源的稳定性对ADC的精度至关重要。电源噪声会直接引入到ADC的采样结果中,导致精度降低。

优化方法: 使用低噪声的稳压器,设计良好的电源去耦电路(如增加旁路电容),以减少电源纹波和噪声。
PCB布局与布线: 布局和布线的不合理会导致信号干扰,增加噪声,影响ADC的精度。

优化方法: 信号线尽量远离电源和地线,尽量避免长距离的信号线走线;对于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要尽量分离,避免相互干扰。使用地平面来减少寄生电感和电容。
参考电压源: ADC的参考电压源的精度和稳定性会直接影响ADC的精度。

优化方法: 选择低噪声、高稳定性的参考电压源,并在设计时尽量减少外界干扰对参考电压源的影响。

网友A:
硬件的设计很重要

网友B(2025-08-18):
小总结:使用低噪声、稳定的电源和适当的电源滤波设计(如电容去耦)对提高ADC精度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