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影响触摸芯片ADC精度的关键因素

楼主(2024-08-22):
电源质量:

电源噪声:电源中的高频噪声会引入到ADC采样中,导致精度下降。使用低噪声、稳定的电源和适当的电源滤波设计(如电容去耦)对提高ADC精度至关重要。
电源波动:电源电压的不稳定或波动会导致ADC参考电压的变化,从而影响采样精度。
参考电压:

参考电压精度:ADC的参考电压的精度直接影响ADC的转换精度。如果参考电压不够稳定或存在噪声,ADC的输出结果也会受到影响。
参考电压的稳定性:长时间的漂移或温度变化导致的参考电压变化也会降低ADC的精度。
输入信号质量:

输入信号噪声:信号路径中的噪声会直接影响ADC的采样结果。在设计中,需要尽可能降低信号线的干扰,并考虑适当的滤波电路。
信号源阻抗:高阻抗信号源可能导致ADC采样时间不足或信号衰减,影响精度。适当的信号缓冲或匹配阻抗是提高采样精度的重要措施。
温度影响:

温度漂移:ADC的性能可能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发生漂移。许多ADC在温度变化下的线性度和偏移都会受到影响,这在设计中需要考虑温度补偿或校准。
热噪声:高温下的热噪声会增加ADC的噪声水平,从而影响精度。
时钟抖动:

时钟源的稳定性:ADC的采样频率依赖于时钟的稳定性。时钟抖动会导致采样时间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ADC的有效分辨率。
PCB设计:

地线设计:不良的地线设计会导致电源噪声和信号噪声相互耦合,影响ADC的精度。在设计中,应该避免模拟和数字地线共用,或采取适当的地线分割和连接策略。
走线布局:信号线与电源线之间的距离和走线方式也会影响ADC的抗噪声性能。建议在PCB设计中保持模拟信号走线尽可能短且远离高噪声区域。
采样时间和转换时间:

采样时间不足:如果ADC的采样时间不足,可能无法准确捕捉输入信号的电压水平,导致采样结果不准确。
转换时间的影响:过长或过短的转换时间都可能影响采样精度。合适的转换时间设置可以提高精度。

网友A:
走线和芯片布局都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