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在上电后,晶振无法启动的原因

楼主(2024-08-21):
可能原因:
电源电压不稳定或过低。
晶振负载电容选型不当。
PCB布局布线不合理,导致干扰较大。
晶振损坏或品质较差。
解决方法:
检查并确保电源电压稳定,适当加大电源去耦电容。
重新计算并选择合适的负载电容值,通常需要参考晶振的规格书。
优化PCB布局,避免时钟线和高频信号线平行或交叉,缩短时钟线路路径。
更换品质较高的晶振,避免使用劣质元件。

网友A:
一般都是虚焊或者匹配电容不合适

网友B:
电容因素很大

网友C(2024-11-25):
电源问题、晶振质量问题、电路问题、时钟信号线问题、微处理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