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中两个二极管负极串负极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2024-08-21):
下图

顶

网友A:
      1,BRAKE LAMP 为低电平时,D6导通,有电流流过R3,形成电压UR3,也就是Q2的b-e极偏置电压产生,Q2导通,集电极电流流过R9,产生电压UR9,也就是Q2集电极变成高电平,这个高电平传送给MCU.
      2,  BRAKE LAMP 为高电平时,D5导通,D6截止,无电流流过R3,R3两端没有电压,也就是Q2的b-e极没有产生偏置电压,Q2截止,R9两端没有电压,Q2集电极变成低电平,MCU因此收到一个低电平信号。

BRAKE LAMP 为高电平必须高于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BRAKE LAMP 为低电平时,D6导通,有电流流过R3,形成电压UR3,也就是Q2的b-e极偏置电压产生,Q2导 ...

分析得不错,咋一看我以为电路描错了

网友C:
D5隔断负电压,D6隔断超过5V的高压。

网友D:
这是低电平选择电路?

网友E:
BRAKE LAMP 电压范围是啥?

网友F:
也不知到画的对不对,希望大佬指点下,感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也不知到画的对不对,希望大佬指点下,感谢

电容会这样导过去吗?

网友A:
电流和方向:

网友H(2024-10-08):
这个电路叫二极管开关电路,早期使用时后面的三极管都不需要。

网友I(2025-04-15):
这种配置通常用于整流电路中,两个二极管串联可以提高电路的反向耐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