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外部中断2怎么使用,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楼主(2024-08-24):
外部中断2怎么使用,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网友A(2025-03-06):
配置中断IO,中断模式,然后使能中断。

网友B:
配置中断触发方式,使能中断

网友C:
选择低电平触发或下降沿触发。

网友D:
保证外部中断2的允许位(如EX2)和总中断允许位(如EA)被置位,以允许CPU响应外部中断2的请求。

网友E:
参考具体型号的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