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捕获输入外部PWM波的频率和占空比,实时显示在液晶上,,如何弄,求大神指导!!

楼主(2024-08-21):
STM32捕获输入外部PWM波的频率和占空比,实时显示在液晶上,,如何弄,求大神指导!!

网友A:
要在STM32微控制器上捕获输入的外部PWM波的频率和占空比,并实时显示在液晶显示屏上,可以STM32CubeMX来生成代码的

网友B:
STM32的定时器通常具有输入捕获功能,可以用来捕获PWM信号的周期和占空比。

网友C:
那就显示呗,你可以先驱动屏幕,显示内容之后来显示这个PWM的占空比和频率

网友D:
其实你就是把你想要的数据获取到,然后存在一个数组之中,然后显示这个数组就好了

网友E:
实时的话,得定时刷新吧

网友F:
这个简单啊,网上不是有很多资料吗?关于显示的操作

网友G:
我觉得你是显示函数没看懂,一般来说显示数字,然后你就把PWM的数据赋值给一个变量里,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H:
你可以用中景园电子的屏幕,他家驱动全面的多

网友I:
实时的话也可以,但是一般用操作系统的话可能实时性更好一些

网友J:
你可以告诉我你用的那个屏,什么显示屏

网友K:
你的就单独显示PWM的频率和占空比吗?其实这样的话,可以找个显示屏,先显示数字,然后你就可以搞了

网友L(2024-11-28):
实时显示脉宽等数据的数值非常容易,显示图形低速下还行,高速下MCU太累,干不了其它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