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ADC采样时,若采样引脚不接任何电压,为什么返回来的ADC结果不是零,而是一个一点几的电压值

楼主(2024-08-21):
如题,我用STM32f103zet6芯片,ADC1通道1采集电压值,当通道1接0V时,结果是0V;当通道1接3.3V时,结果很接近3.3V;但是当什么都不连接时候,为什么是一个浮动的1.几V的电压值?

网友A:
在STM32F103ZET6芯片中,使用ADC1通道1采集电压值时,如果什么都不连接(即悬空状态),读取到的电压值会出现浮动的情况,这通常是由于ADC输入引脚的噪声和干扰引起的

网友B:
ADC输入引脚在没有连接到任何信号源时,会受到周围环境的电磁干扰,如电源噪声、数字信号的串扰等。这些噪声信号会被ADC采样,导致读数不稳定

网友C:
输入阻抗高也会这样,ADC输入引脚具有很高的输入阻抗,这意味着它很容易受到静电或其他微弱信号的影响。即使是非常微弱的信号,也可能被ADC采样并转换为电压值

网友D:
ADC内部偏置的吧,ADC内部可能存在一定的偏置电压,这会导致在没有外部输入信号时,ADC仍然会读取到一个非零的电压值

网友E:
正常来说可能跟参考电压有关系,ADC的参考电压(通常是VREF+和VREF-)也会影响ADC的读数。如果参考电压不稳定或者存在噪声,那么ADC的读数也会受到影响

网友F:
使用屏蔽和滤波,在ADC输入引脚周围使用屏蔽线,并添加适当的滤波电容,可以减少电磁干扰的影响

网友G:
在软件中实现数字滤波算法,如移动平均滤波或中值滤波,可以进一步平滑ADC的读数

网友H:
检查ADC配置,确保ADC的配置正确,包括采样时间、分辨率等参数,这些参数会影响ADC的性能和读数的稳定性

网友I:
你是不是IO配置的问题,而且外围电路尤其是基准电路应该稳定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