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M467HJAN硬件设计的疑惑

楼主(2024-08-21):
一、ICE和SWDH引脚间的区别是什么?官方提供的数据手册设计SWD电路,采用ICE_DAT(PF0)和ICE_CLK(PF1)
对ICE描述如下,看出就是SWD,但需要上拉100k电阻
但引脚PA9和PA10分别对应SWDH_DAT和SWDH_CLK,也是SWD
关于SWDH描述如下:

搞不清楚ICE和SWDH之间有什么区别,一般与JTAG或DAP工具连接需要采用哪个?

二、关于BOOT电路的疑问
像STM32或其他国产的32单片机,都有Boot启动的配置描述,而M437HJAN数据手册好像没有相关的描述和设计电路的参考,
有解答一下的吗?

网友A:
1,SWDH是作nulink 2 即作swd host主机端功能,但芯唐不开放。
2,M437HJAN 没内建boot功能,只有ldrom有boot code功能,看bsp 的isp c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WDH是作nulink 2 即作swd host主机端功能,但芯唐不开放。
2,M437HJAN 没内建boot功能,只有ldrom有bo ...

你这么解释就明白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