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元件型号请教

楼主(2024-08-21):
在维修某款设备主板时,遇到一贴片三极管(万用表测量判定)丝印是AV,可惜没有搜到相关参数,还请各位坛友指点一下。

楼主:
@tyw 前辈能给掌掌眼吗?丝印型号太乱了!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2wGINAxuFuERRXZsC..

         tyw  注

tyw
@王栋春 :淘宝输入"丝印 AV"寻找封装一致的即可.有时字符较多的可试着删掉一些再搜.
@tyw :多谢,我基本上都是找一家元件储备大的店铺装成客户询问,有些还能找到。
tyw
@王栋春 :淘宝搜索→"丝印"→"AV"→寻找封装一样,丝印一样的. 找不到时试着去掉一位或二位左端或右端的字符再搜.
多谢前辈,能具体介绍一下在淘宝搜丝印的方法吗?
tyw
淘宝搜丝印A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