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双管正激MOSFET切换负载损坏

楼主:
最近在做一款输入1500V、300W的双管正激电源,拓扑图如下。选用的MOSFET是1700V的,在输入电压为1500V,负载在额定60%时,电源运行稳定。上管的DS波形如下。当负载从额定60%切换到100%时,上管MOSFET就会被击穿。电流也很小、电压也有原边的二极管钳位,就不知为啥会被击穿。
拓扑线路图:

上管DS波形: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等一下再试试看。

网友A(点评):
这示波器不错啊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请问您说的是什么余量?是MOS的耐压么?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MOS管耐压选择有没有经验之谈?还请指点一二。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我做电机控制的时候一般都留不少于30%的余量。其他应用场合不是太熟悉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收到,,我们这边矿井AC660V逆变焊机,采用1200VIGBT模块经常炸。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mos或IGBT预留电压余量是一方面,经常炸还有可能是驱动电路问题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驱动电路非常成熟,感觉就是IGBT模块过压击穿。

网友B(点评):
楼主用的什么电源芯片?

网友B(2024-09-30):
楼主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直流输入1000V-1500V,输出180V,MOS经常发生击穿,输入电感还会发生打火现象。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直流输入1000V-1500V,输出180V,MOS经常发生击穿,输入电感还会发生打火现象。 ...

问题已经由其他同事接手,坛友的问题应该是绝缘击穿的原因。

网友C:
加个吸收回路,二极管导通需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