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buck-boost拉低输入电压求助

楼主(2024-08-21):
有关buck-boost问题:板卡母线电压为12V,通过BUCK模块转成3.3V,3.3V给不同的芯片、FPGA供电,同时还给光模块供电。在正常运行中,3.3V上抓到电压跌落成负压(-3V以上),但是12V未受任何影响。我初步推断光模块里有BUCK-BOOST电路。但是对BUCK-BOOST实际应用电路没有了解。
      想请问下:如下面基本拓扑图中,
1. 如果控制电路异常、震荡等,会不会引起输入源S1(假定输入源功率有限)变成负压。我自己的推断是不会。
2. 如果D1换成同步MOS,那么假如驱动混乱,两个MOS同时开通,那么则有可能将输入电压拉成负压。
    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各位有什么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