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基于CW32F003 的触摸按键方案

楼主:
由于CW32F003 集成了电压比较器VC 和定时器,因此触摸按键方案可以通过软件来实现,其实现的原来框
图如下所示:

其过程如下:
1. GTIM 配置为门控计数方式,计数源为芯片内部的PCLK 时钟。

2. VC 比较器的同相端配置为按键的接口,反相段配置为参考,参考的来源为芯片的VCC 通过内部电阻网
络分压得到,VC 比较器输出极性不反转。

3. GPIO 口配置为数字输出,输出高电平对电容充电。由于电容容值比较小,充电电流较大(图中红色箭
头所示),电容上的电压很快达到VCC。

4. GTIM 的计数器CNT 清0,GPIO 口配置为输入高阻态,电容上的电荷基本通过R 泄放(图中蓝色箭头所示),
需要一定的时间,此时电容上的电压要比VC 比较器的反相端的电压高,VC 输出高电平,是GTIM 的门
控信号有效,GTIM 进行计数。

5. 当电容上的电压降低到比VC 比较器的反相端的参考电压低时,VC 输出低电平,GTIM 停止计数,同时
VC 比较将产生一个中断信号,此时读取GTIM 的CNT 的计数值,和判决门限比较可以判断是否发生触
摸按键的事件。如下图所示:

网友A(2024-08-28):
芯源的触摸按键方案可以通过软件来实现,了解其原理非常简单

网友B:
VC 比较器的同相端配置为按键的接口进行IO读入

网友C:
芯源的触摸系列MCU能够简化触摸按键的软硬件设计

网友D:
触摸方案原理非常清晰

网友E:
CW32F003 集成了电压比较器VC 和定时器,触摸方案非常简单

网友F:
利用电容充放电时间进行触摸设计思路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