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10我使用Jlink怎么识别不到芯片,请教一下大佬们

楼主(2024-08-22):
PIC16F18324迁移到HC32L110,但是卡在第一步了,在网上找了许多资料都没有人遇到识别不到芯片的问题吗?
就算更改频率也没有识别到
文件看着也没有啥问题
FLM文件也加了

已经搞不明白了

楼主:
之前也下载的芯片包,也不行

网友A:
jlink 不知道,DAP-LINK在判断软件和连接都没问题的话,那有可能是进入 深度休眠了,一旦进入,除了休眠唤醒,剩下的就只能用 串口的 ISP 功能了。

网友B:
换成DAP-LINK试试。

网友:
可以尝试下,在读取芯片时,把nrst反复置低

网友C:
我提三个建议给你:
第一:明明板子上有现成的DAP-LINK,你为何胃药钟情于你那Jlink-OB呢?板载的DAP-LINK我觉得他更香。
第二:想要用得你的jlink-OB,那你直接把你板子的那个DAP-LINK给扳断。他应该就能仿真了。
第三: 在使用JLINK-OB之前把你工程里的有关JLINK的文件全部删了,重新来过。

网友D:
线路串扰,估计是板载的影响了

网友E:
定了吗?是不是两个下载器串了,DAP&Link不要同时。

网友F:
会不会芯片坏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提三个建议给你:
第一:明明板子上有现成的DAP-LINK,你为何胃药钟情于你那Jlink-OB呢?板载的DAP-LINK ...

感谢大佬提点

网友G:
检查一下连接是否有问题,或者换一个板子试试,先确定jlink没有问题。

网友H:
检查开发板是否已经正确接入电源

网友I:
重新插入J-Link的USB线试试

网友J:
检查开发板上的引脚与J-Link上的引脚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K:
检查所使用的调试软件(如Keil、IAR等)是否与HC32L110和J-Link兼容。有时软件更新后可能需要重新配置或安装新的驱动程序。

网友L:
更换J-Link试试

网友M:
安装最新版本的J-Link驱动程序,并且驱动程序与操作系统兼容。

网友N(2025-01-30):
有时软件更新后可能需要重新配置

网友O(2025-04-27):
检查芯片的复位引脚(通常是 NRST)是否正确连接。如果有复位电路(如外部复位电路),确保其工作正常。

网友P(2025-05-31):
HC32L110 是国产芯片,默认 J-Link 软件不包含其设备支持包

网友:
Jlink设备的固件版本是否是最新的,因为旧版本的固件可能不支持某些新芯片或功能。

网友Q:
J-Link与开发板之间的连接是否牢固,包括JTAG/SWD接口的连接。

网友R:
核对Jlink与开发板之间的连接线是否正确连接,包括SWD接口的VCC、GND、SWCLK和SWDIO引脚

网友S: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T:
检查SWD接口接线

网友U:
若设备未识别,尝试更换USB端口或重启电脑。

网友V:
使用独立电源。

网友W:
驱动没有包含所需的芯片支持

网友X:
先看一下jlink的排线是否连接可靠

网友Y:
排除接口或线缆故障。

网友Z:
引用 楼主:
之前也下载的芯片包,也不行

断开副板的供电,dap_link那个vcc连3.3V的跳线帽去掉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AA:
要确认JLink固件是否最新,请访问官方网站查看最新版本号,并与您设备的版本比较

网友AB:
更换Jlink设备

网友AC:
如果没有上电,芯片将无法被Jlink识别。

网友AD:
将SWD时钟频率设为 更低

网友AE:
接触不良问题。

网友AF:
有时固件更新可以解决兼容性问题。

网友AG:
驱动版本与操作系统和JLink硬件版本兼容。

网友AH:
更新 J-Link 驱动和固件

网友AI:
芯片支持缺失,无法驱动硬件。需检查硬件与驱动匹配性。

网友AJ:
重启电脑后重新连接Jlink。

网友AK:
核对芯片型号

网友AL:
可能是连接线有问题,检查JTAG连接线是否接触良好,确保Jlink和芯片的通信线路没有损坏。

网友AM:
尝试更换电脑的USB接口或更换USB线缆

网友V:
在Windows设备管理器中,检查Jlink是否被正确识别(无黄色感叹号)

网友AN:
仅通过JLink供电,可能会影响稳定性

网友AO:
更新J-Link驱动与固件

网友AP:
关闭可能干扰Jlink的软件

网友AQ:
芯片是否损坏

网友AR:
如果选错了内核或芯片型号,可能会导致无法识别芯片。

网友AK:
选择了正确的芯片型号

网友AS:
有时候,芯片锁定或者处于低功耗模式也可能导致无法识别,尝试复位目标板或按照芯片手册说明退出低功耗状态。

网友AT:
SWDIO和SWCLK需接4.7kΩ上拉电阻

网友AU:
用示波器观察SWDIO和SWCLK信号

网友AV:
检查 J-Link 与芯片的接线

网友AW:
检查芯片型号和硬件规格,确认驱动是否兼容。

网友AX:
引用 网友A:
jlink 不知道,DAP-LINK在判断软件和连接都没问题的话,那有可能是进入 深度休眠了,一旦进入,除了休眠唤 ...

isp显示串口连接不成功
第一次可以使用  接下就不行了

网友AY(2025-06-30):
HC32L110 系列可能不在 JLink 默认支持列表中,需手动添加设备至 J-Link 支持库。

网友AZ:
检测Jlink和芯片的连接,是否接rst引脚

网友BA:
固件更新能解决兼容性问题,就像给手机装新系统一样,让老手机也能用新功能。

网友BB:
检查USB接口是否损坏或连接不良,如未解决,更换新USB线缆试一试。

网友BC:
检查J-Link与开发板连接是否紧密,确保JTAG/SWD接口没松动,这样才能保证通信稳定。

网友BD:
如果设备不认,试试换USB口,或者给电脑来个重启看看。

网友BE:
JLink供电可能导致电源不稳定,建议加稳压电路保障。

网友BF:
选对芯片是关键,确保功能实现和性能稳定。

网友BG:
看USB接口是否有脏污或松动,若问题依旧,换根新的USB线看看行不行。

网友BH:
内核或芯片型号错误,系统无法正确识别,就像用错钥匙开锁,门是打不开的。

网友BI:
首先检查JLink是否与芯片正确连接,接着确认芯片的RST引脚是否正确接入电路。

网友BJ:
打开设备管理器,找到“其他设备”或“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查看J-Link是否显示为正常状态,没有黄色感叹号表示已正确识别。

网友BK(2025-09-02):
检查Jlink与HC32L110的连接是否正确,确认芯片供电和晶振是否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