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学习STM32的光电开关

楼主(2024-08-22):
以下是一个基于STM32的光电开关代码案例,详细解释了如何使用STM32的GPIO和外部中断来控制光电开关的使用。

注:本案例代码基于STM32CubeIDE和HAL库进行编写,确保您已经安装了这些工具。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光电开关的原理。光电开关是一种能够通过光电传感器检测物体位置的传感器。它通常由一个发送器和一个接收器组成,发送器发射光线,接收器检测光线是否被物体遮挡。当检测到物体遮挡时,光电开关的输出会发生变化。

接下来,我们将详细讲解如何在STM32上控制光电开关。

步骤1:连接硬件

将光电开关的发送器的输出引脚连接到STM32的一个GPIO引脚上,接收器的输出引脚连接到STM32的另一个GPIO引脚上。确保连接正确并稳定。

步骤2:配置GPIO

首先,我们需要在STM32上配置两个GPIO引脚,一个用作发送器的引脚,一个用作接收器的引脚。打开STM32CubeIDE,创建一个新的STM32项目,并选择正确的芯片型号。

找到"main.c"文件,并添加以下代码: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m32f1xx_hal.h"

#define SENDER_PIN GPIO_PIN_0
#define RECEIVER_PIN GPIO_PIN_1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while (1)
  {
    // 在这里编写主要的代码逻辑
  }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2);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RCC_HSICALIBRATION_DEFAULT;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NONE;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 | RCC_CLOCKTYPE_SYSCLK
                              | RCC_CLOCKTYPE_PCLK1 | 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HSI;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0)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Pin = SENDER_PIN | RECEIVER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在上面的代码中,我们定义了发送器和接收器的引脚。然后,在MX_GPIO_Init函数中,我们使能了GPIOA的时钟,并配置了两个引脚为输入模式。

步骤3:配置外部中断

为了检测接收器是否检测到物体遮挡,我们使用外部中断来检测接收器的输出引脚的状态变化。在MX_GPIO_Init函数中,我们需要添加以下代码来配置外部中断:

GPIO_InitStruct.Pin = RECEIVER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T_RISING_FALLING; // 配置为上升和下降沿触发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 使用上拉电阻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HAL_NVIC_SetPriority(EXTI1_IRQn, 0, 0); // 设置外部中断的优先级
HAL_NVIC_EnableIRQ(EXTI1_IRQn); // 使能外部中断
步骤4:编写外部中断回调函数

当接收器的输出引脚的状态发生变化时,外部中断回调函数将被调用。我们需要在代码中添加以下函数来处理外部中断:

void EXTI1_IRQHandler(void)
{
  HAL_GPIO_EXTI_IRQHandler(GPIO_PIN_1);
}

void HAL_GPIO_EXTI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
  if (GPIO_Pin == RECEIVER_PIN)
  {
    if (HAL_GPIO_ReadPin(GPIOA, RECEIVER_PIN) == GPIO_PIN_SET)
    {
      // 物体遮挡
    }
    else
    {
      // 物体未遮挡
    }
  }
}

在上面的代码中,EXTI1_IRQHandler函数是外部中断的IRQ中断处理程序。HAL_GPIO_EXTI_IRQHandler函数用于处理外部中断。在HAL_GPIO_EXTI_Callback函数中,我们可以根据HAL_GPIO_ReadPin函数的返回值来判断物体是否遮挡。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完成了STM32的光电开关的基本配置。您可以在while循环中编写自己的代码逻辑,根据您的实际需求来控制开关的使用。

希望以上内容对您有帮助。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随时提问。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2401_85258012/article/details/141352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