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单片机频率调整

楼主(2024-08-22):
在使用Saiyuan的CW32单片机时,频率调整导致系统跑飞,影响正常运行。该怎么做?

网友A:
MCU系统时钟频率发生改变之后,需重点关注各应用外设的时钟频率是否能与之匹配?是否也需要作出相应的改变。比如:FLASH,SPI,I2C等外设。
另外,如果是调高MCU频率,可能需要增加FLASH的读等待周期,具体操作请参考该MCU的用户手册。
其它的话,还需要关注MCU外接的ICs,其与MCU接口的软件是否需要相应修改!
总之,软件、硬件都必须考虑!

网友B(2024-12-19):
一般是软件或者硬件问题

网友C:
在切换时钟源之前,需要使能预取指令和缓存功能,以便flash与CPU更好地配合以实现单片机的高速运行

网友D:
当提高MCU频率时,可能需要增加FLASH的读等待周期,以确保CPU能够正确读取存储在FLASH中的指令

网友E:
在启动时,单片机通常使用内部的RC振荡器(HSI)作为启动时钟,其频率被设置为48MHz

网友F:
想要获得更高的精度和稳定性,就得选择外部晶体振荡器(HSE)作为系统时钟源

网友G:
将PLL设置为1分频,即不分频,可以获得更高的系统时钟频率

网友H:
在进入时钟总线之前,HSI或HSE的频率可能会被预分频器降低

网友I(2025-01-22):
调高MCU频率,可能需要增加FLASH的读等待周期

网友J:
MCU外接的ICs,其与MCU接口的软件是否需要相应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