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67跟M487有哪些差异?

楼主(2024-08-23):
M467跟M487有哪些差异?

网友A:
新唐 M480系列和M460系列单片机,都是M4内核,主频一个192M,另一个200M。性能都很强,功能也很多。

M483与M463的区别是:483是CAN通信,有双CAN的或3CAN的。M463是双CANFD通信,这个通信速率快很多。

M487与M467的区别也是M487是一个是CAN通信,另一个是CANFD。M487有双CAN,M467有4个CANFD。这二者还有个区别,就是M467是大容量 FLASH, 有1MByte/FLASH型号,而M487只有512K。

M463/483,与M487/467的区别是,后者带以太网口,前者没有。

网友B:
应用场景不同

网友C(2024-10-16):
新唐的M467和M487系列微控制器都属于ARM Cortex-M4内核的微控制器,但在功能和性能上有一些差异。内核和性能就有差异

网友D:
M467:内核:ARM Cortex-M4,最高主频为200MHz。性能:支持DSP指令和浮点运算单元(FPU),提供较高的计算性能。M487:内核:ARM Cortex-M4,最高主频为200MHz。性能:同样支持DSP指令和浮点运算单元(FPU),性能与M467相当

网友E:
存储器不一样,M467:Flash:最大支持1MB。SRAM:最大支持256KB。M487:Flash:最大支持1MB。SRAM:最大支持256KB

网友E:
外设接口不一致,M467:通信接口:支持多种通信接口,如UART、SPI、I2C、CAN、USB、Ethernet等。模拟接口:支持多通道ADC和DAC。定时器:支持多种定时器和PWM输出。M487:通信接口:支持多种通信接口,如UART、SPI、I2C、CAN、USB、Ethernet等。模拟接口:支持多通道ADC和DAC。定时器:支持多种定时器和PWM输出

网友F:
一般来说M467:低功耗模式: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延长电池寿命。开发工具:支持Keil、IAR、GCC等开发环境

网友G:
其实M487:低功耗模式: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延长电池寿命。开发工具:支持Keil、IAR、GCC等开发环境

网友H:
M467和M487系列微控制器在性能、存储器、外设接口、安全特性和其他特性上基本相同,都具备较高的计算性能、丰富的外设接口和强大的安全特性。

网友I:
其实差异点按理来说应该去官方的网站看看数据手册,具体选择哪一款主要取决于具体的应用需求和系统设计

网友J:
这个不如直接找个代理商给你做推荐了

网友K:
我觉得差别就是有些特殊的接口或者IO数量的不一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