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果使用IIOT平台,可以配合使用什么传感器或者嵌入式开发板?

楼主(2024-08-23):
如果使用IIOT平台,可以配合使用什么传感器或者嵌入式开发板?

网友A:
这个有专门配套的开发板

网友B(2024-10-16):
自己使用官方的开发板不就得啦

网友C:
这个平台一般接新唐的开发板肯定没问题

网友D:
这个咋说呢,开发板可以自己设计,也可以直接购买也行

网友E:
在选择传感器和嵌入式开发板时,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来决定

网友F:
如果需要低功耗和无线通信,可以选择新唐蓝牙系列;如果需要高性能计算和复杂应用,可以选择新唐的高性能系列。同时,选择合适的传感器可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从而构建一个高效、可靠的IIoT系统

网友G:
这个咋说呢,看你预算的啊,如果预算高就选择个高性能的开发板

网友H:
其实你可以考虑使用大家都用的开发板,这样的话,开发板生态都不错

网友I:
直接看看这平台的介绍呗,看用啥传感器或者开发板比较好

网友J:
什么都行吧,好像这个平台不怎么挑开发板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