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x1 FDCAN外设寄存器描述文档是哪一份?RM0444里貌似没有FDCAN外设描述

楼主(2024-08-22):
如题,我管网,网上找了好久,感觉关于STM32G0B1 FDCAN方面的资料太少了,是不是用G0的基本都不用CAN接口啊。

网友A:
STM32G0系列的FDCAN外设的描述确实不在《RM0444》的文档中

网友B(2024-09-24):
好像G0确实用CAN的方面比较少

网友C:
一般来说,你可以去官网找找,也可以找代理商,他们的资料比较多

网友D:
STM32G0x1系列微控制器的外设描述文档通常可以在STMicroelectronics的官方网站上找到。对于FDCAN外设,您需要查找的是STM32G0系列的参考手册(Reference Manual)。

网友E:
根据您提供的信息,RM0444似乎不是包含FDCAN外设描述的文档。对于STM32G0x1系列,您应该查找的是RM0454参考手册。RM0454是针对STM32G0系列微控制器的参考手册,其中包含了FDCAN外设的详细描述和寄存器映射。

网友F:
您可以在STMicroelectronics的官方网站上搜索并下载RM0454文档。通常,这些文档是免费的,但可能需要注册一个账户才能下载。

网友G:
直接去官网去下载吧,是OK的

网友H:
我觉得你直接使用cubemx配置多好,这个还不用看手册

网友I:
建议找找例程,例程都会有CAN通讯操作的

网友J:
这种资料确实不太多,用CAN的不如用串口的多

网友K:
我觉得还是用demo吧,而且可以考虑用HAL就比较好

网友L:
STM32G0B1 FDCAN方面的资料太少

网友M:
管网,网上找了好久,感觉关于STM32G0B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