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有单片机语音唤醒方案吗?

楼主(2024-08-22):
想在单片机上做语音唤醒,有单片机语音唤醒的方案吗?求推荐!

网友A:
语音唤醒的话,是有特定词么还是有声音就行?

网友B:
可以用个语音模块来收集你的音频,然后收到唤醒命令之后来控制单片机唤醒

网友C:
得看你的单片机性能哈,如果性能OK才可以,不然很麻烦

网友D:
在单片机上实现语音唤醒通常需要结合硬件和软件方案。一般是基于专用语音识别芯片,专用语音识别芯片通常集成了语音处理和识别算法,可以直接与单片机通信,实现语音唤醒功能

网友E:
你可以使用LD3320啊,这是一款非特定人语音识别芯片,支持中文和英文识别,可以与多种单片机(如STM32、51系列等)配合使用

网友F:
我知道我之前用过这款芯片,WT588F02KD-24SS,这是一款集成了语音播放和识别功能的芯片,支持多种语音格式,可以实现简单的语音唤醒功能

网友G:
有些可以基于通用单片机和云端语音识别服务,但这种低功耗方面就不行了

网友H:
其实可以基于通用单片机和语音识别模块来实现的,通用单片机可以通过串口或I2C等接口与外部的语音识别模块通信,实现语音唤醒功能

网友I:
对于性能较强的单片机(如STM32F4、STM32F7等),可以通过Wi-Fi或蓝牙模块连接到云端语音识别服务,实现更复杂的语音唤醒功能。但我觉得功耗应该做不到低功耗

网友J:
基于通用单片机和本地语音识别库,对于性能较强的单片机,也可以在本地运行语音识别库,实现语音唤醒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