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76905通信I2C口一直拉的原因

楼主(2024-08-22):
  最近使用BQ76905芯片做充电管理。目前打了第一次板。BQ76905芯片上拉后,很快会将IIC口拉低。导致
单片机根本没办法去配置它。
  不知道前辈位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REGOUT输出3.3V正常。然后ALERT口也一直输出低电平。

楼主:
有没有朋友可以帮忙分析一下呀!

楼主:
对了,SCL和SDA引脚是有10K电阻上拉到3.3V的,可能有的朋友会认为是没有上拉电阻。

楼主: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最初以为是芯片工作在关机模式,所以我后来就从TS引脚给它加了1.5V的唤醒电压。
结果也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当TS引脚给1.5V的电压时,SCL和SDA就会输出高电平3.3V。当我撤销TS引脚的1.5V
电压时,SCL和SDA又重新回到0V。

楼主:
有没有朋友帮帮忙啊。真的好郁闷啊!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搞错了。是MCU那边的IIC出现了错误,然后将SCL和SDA拉到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