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路电容是如何把干扰引导GND的,它的回流通路是怎样的?

楼主(2024-08-22):
这个图上画的回流通路是干扰信号直接就通过旁路电容C1就到GND了,那岂不是击穿了?

网友A:
"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
干扰就是想让电压突变,电容抑制电压突变.

网友B:
电容特性决定了其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具有一定的稳压特性。

网友C:
怎么会“击穿”呢?如果还不能理解可以把它看做是一个RC低通滤波器来看,干扰信号本身是有内阻的和这个C构成了一个简单的一阶低通滤波器。

网友D:
你说的对啊,就是直接通过旁路电容导入GND了,但是你别忘了,电容的特性是隔直通交,你干扰的高频信号直接导入GND了,关我直流信号什么事情

网友E:
电压超过电容耐压才会击穿。

网友F:
看画板技术

网友G:
现在还有贴片和插件焊盘隔3mm间距的说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