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每周分享】电源怪事

楼主(2024-08-22):
最近在开发一个TI的电源,遇到了一个怪事,在电源开发过程中遇到MOS管和电感发烫的问题,从中涉及到电路设计、元器件选型、散热设计等多个方面的问题进行。

以下是对这两个问题的一些可能原因及解决办法:
先上图:
规格书相关简介:
包括它的参考布局:
有这么详细的硬件资料,可以这样讲,做不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了嘛,不过实际使用中还是遇到了点问题。

下面例出一下可能会出现的问题点,和当时的各种分析,猜想。
MOS管发烫的原因及解决方案
电路设计问题:
MOS管可能工作在线性区而非开关区,导致导通时间过长,产生大量热量。
栅极驱动电压VGS不足,未能使MOS管完全导通,从而增加了等效直流阻抗和压降,进而增大损耗和发热。

选型不当:
选择的MOS管导通阻抗RDS(on)过小,可能导致寄生电容Cgd、Cgs增大,引发米勒效应,增加功耗和发热。
MOS管的规格与实际应用不匹配,电流、电压等参数选择不当。

散热设计不足:
没有为MOS管提供足够的散热措施,如散热片、风扇等。
封装选择不当,散热性能不佳。

工作频率过高:
开关频率过高会增加MOS管的损耗,从而增加发热。

解决方案
确保MOS管工作在开关区,避免长时间处于线性区,从这句看就知道是需要调整开关的工作开关区。
检查并调整栅极驱动电路,确保VGS足够使MOS管完全导通,从这句就是要电路的工作状态是怎么样的,确定有没有在工作。
合理选型:
根据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MOS管,注意电压、电流等参数的匹配。
避免过度追求低RDS而忽视寄生电容的影响。
加强散热设计:
为MOS管添加散热片、风扇等散热措施。
选择散热性能更好的封装形式。
调整工作频率:
在满足应用需求的前提下,适当降低开关频率以减少MOS管的损耗和发热。

电感发烫的原因及解决方案

电流过大:
电感承受的电流超过了其额定值,导致发热严重。

电感选型不当:
选择的电感规格与实际应用不匹配,如电感量、直流电阻等参数选择不当。

散热设计不足:
没有为电感提供足够的散热措施。

解决方案
检查并调整电路设计,确保电感承受的电流不超过其额定值。
根据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电感,注意电感量、直流电阻等参数的匹配。

加强散热设计:
为电感添加散热片或其他散热措施,以提高其散热性能。

最终还是没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当时同事都一直在调,没有得到有效的办法。
具体的解决办法是,重新画板,与规格书中的布局布线很类似,结果效果还是一样,没有解决问题。
第二个办法就是调整了MOS管,换各种不同厂商的MOS,而且内阻小的反而温度会偏高一点,有效果,但是没有很明显,长时间开一会还是会出现温度过高现象。
第三就是减小负责能力,降低输入电压,还是有高温现象。
第四调整电感参数。
第五调整占空比。
以上的问题没有解决发热严重的现象。
欢迎大神位给一些意见,给我留言,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