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printf 重定向

楼主(2024-08-23):
(无正文)

网友A:
这么方便就可以重定向了?

网友B:
这个宏定义好,比其他的方便

网友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Micro.h" // 包含新唐单片机的库文件

// 重定向printf到串口
int _write(int file, char *ptr, int len)
{
    for (int i = 0; i < len; i++)
    {
        UART0->TDR = *ptr++; // 假设使用UART0作为串口输出
        while (!(UART0->SR & UART_SR_TXEMPTY)); // 等待发送完成
    }
    return len;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串口
    UART0->BAUD = UART_BAUD_MODE_DIVIDED_BY_16 | ((SystemCoreClock / 9600) - 1); // 设置波特率为9600
    UART0->CTRL |= UART_CTRL_TE; // 使能发送

    // 重定向标准输出到串口
    setvbuf(stdout, NULL, _IONBF, 0);

    // 使用printf测试
    printf("Hello, Nuvoton!\n");

    while (1)
    {
        // 主循环
    }
}

网友D: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假设使用UART0作为标准输出
    while (UART0->FIFOSTS & UART_FIFOSTS_TXFULL_Msk); // 等待直到发送缓冲区不满
    UART0->DAT = ch; // 发送字符
    return ch;
}

int fgetc(FILE *f) {
    // 假设使用UART0作为标准输入
    while (!(UART0->FIFOSTS & UART_FIFOSTS_RXNOTEMPTY_Msk)); // 等待直到接收缓冲区非空
    return (int)UART0->DAT; // 返回接收到的字符
}

网友E:
在新唐(Nuvoton)单片机上使用 printf 函数,并希望将其输出重定向到非标准输出(如串口、LCD显示或其他外设)是一种常见的需求

网友F:
通常需要包含串口相关的头文件以及stdio.h头文件,以便使用printf函数。

网友G:
新唐单片机上的printf函数重定向是一个涉及多个步骤的过程,需要开发者对单片机的内部结构和编程有一定的了解。

网友H:
如果串口发送需要缓冲区,要确保正确处理缓冲区的满和空状态,以避免数据丢失或阻塞。

网友I:
通过正确的配置和编程,可以实现将printf函数的输出重定向到串口或其他通信接口,从而方便地进行调试和信息显示。

网友J:
如果你使用的是微控制器专用的简化C库(如 Newlib-nano 或其他类似库),你可能需要确保你的库支持重定向,并且你正确地实现了必要的函数。

网友K:
这个函数会在printf调用时被自动调用,每次printf输出一个字符,都会调用这个函数将字符发送到串口。

网友L:
可能需要修改链接脚本,以确保printf函数调用的是自定义的fputc函数而不是标准库中的版本。

网友M:
包含必要的头文件

网友N:
需要定义putchar函数。

网友K:
printf函数通常是向标准输出(通常是控制台)输出数据。要实现重定向,就是要修改printf函数的输出目标,使其将数据输出到你想要的设备,如串口。

网友O:
宏定义不能使用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