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正弦波驱动直流电机

楼主(2024-08-23):
PWM的全称是Pulse Width Modulation,即:脉冲宽度调制,它是通过改变输出方波的占空比来改变等效的输出电压。广泛地用于电动机调速和阀门控制。SPWM(Sinusoidal PWM) “正弦脉冲宽度调制”就是在PWM的基础上改变了调制脉冲方式,脉冲宽度时间占空比按正弦规律排列,这样输出波形经过适当的滤波可以做到正弦波输出。

很多直流电机需要使用SPWM控制电机的电压和频率,从而实现电机的变频调速功能。但是大部分单片机的GPIO只能输出高(On)低(Off)电平,无法直接输出正弦波。我们可以通过调整GPIO 的ON/OFF的时间长度来改变电压,在一个较小的时间片内(1ms)改变ON时间和OFF时间的比率(占空比)变化。若ON的比率较高,可以得到和提高电压相同的效果。若ON的比率下降,则可以得到和电压降低相同的效果,如下图。

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正弦曲线周期)是由很多个较小的时间片内(1ms)组成的,根据正弦波的曲线调节小的时间片内(1ms)的On/Off占空比,就能得出类似正弦波控制的效果。

以1秒为周期(兀),以1ms为时间片,GPIO模拟SPWM的代码。

/*****************************************************************************************Function description:simulate Sine curveParameter:voidReturn value:Remark:*****************************************************************************************/void Smallmotorcode(void){    unsigned int tempmodetime=0;    if(VibrationLevel)    {        if((Mode2and3time==0)||(Mode2and3time==945))        {            PWMMotorA=sinewave_level[VibrationLevel-1][0];        }        else if((Mode2and3time==47)||(Mode2and3time==892))        {            PWMMotorA=sinewave_level[VibrationLevel-1][1];        }        else if((Mode2and3time==94)||(Mode2and3time==850))        {            PWMMotorA=sinewave_level[VibrationLevel-1][2];        }        else if((Mode2and3time==141)||(Mode2and3time==802))        {            PWMMotorA=sinewave_level[VibrationLevel-1][3];        }        else if((Mode2and3time==189)||(Mode2and3time==755))        {            PWMMotorA=sinewave_level[VibrationLevel-1][4];        }        else if((Mode2and3time==236)||(Mode2and3time==708))        {            PWMMotorA=sinewave_level[VibrationLevel-1][5];        }        else if((Mode2and3time==283)||(Mode2and3time==660))        {            PWMMotorA=sinewave_level[VibrationLevel-1][6];        }        else if((Mode2and3time==330)||(Mode2and3time==613))        {            PWMMotorA=sinewave_level[VibrationLevel-1][7];        }        else if((Mode2and3time==377)||(Mode2and3time==566))        {            PWMMotorA=sinewave_level[VibrationLevel-1][8];        }        else if((Mode2and3time==425)||(Mode2and3time==514))        {            PWMMotorA=sinewave_level[VibrationLevel-1][9];        }        else if(Mode2and3time==472)        {            PWMMotorA=sinewave_level[VibrationLevel-1][10];        }    }    else    {        VibrationLevel = 1;        TurnOffMassager();        OnAndOff=0x5F;        OffFlag=1;    }}/*****************************************************************************************Function description: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Parameter:voidReturn value:Remark:*****************************************************************************************/__interrupt void timer0_ISR(){    __disable_interrupt();    if((T0CON & 0x03) == 0x03)    {        T0CON &= 0xFE;        //Sine curve slow        if(AllDutyTime<PWMMotorA)        {            TURN_ON_MOTOR_A;        }        else if(AllDutyTime<=MAX_DUTY_COUNTER)        {            TURN_OFF_MOTOR_A;        }    }    else if(T0CON & 0x01)    {        TurnOffMassager();    }    AllDutyTime++;        if(AllDutyTime>ALL_DUTY_TIME_COUNTER)    {        //Time count for mode 2 and mode 3        Mode2and3time++;        if(Mode2and3time > 1000)        {            Mode2and3time=0;        }        AllDutyTime = 0;    }    __enable_interru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