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超声波模块

楼主(2024-08-24):
#include <reg52.h>

//定义数码管的位选引脚
sbit wei_1 = P1^0;
sbit wei_2 = P1^1;
sbit wei_3 = P1^2;
sbit wei_4 = P1^3;

//定义超声波引脚
sbit Trig = P1^6;//发送波端口
sbit Echo = P1^7;//接收端口

//共阴极数码管段码0~F
unsigned char code smg[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

void smg_saomiao(unsigned char weu,unsigned char dat);//声明数码管扫描函数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i);        //声明延时函数
void startHC(void); //声明触发超声波传感器函数

void main(void)
{
        float time=0.0,dis=0.0;
        int  num=0;

        //选择定时器0、工作模式为1,初始值设定0开始数数,先不开始数数
        TMOD &= 0xf0;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              //给定初值,这里使用定时器最大值从0开始计数一直到65535溢出
        TL0=0;

        TR0=0;        //关闭定时器

        while(1)
        {
                //超声波测距频率约10Hz,既100ms测量一次
                if(num>14)
                {
                        startHC();//发射声波

                        while(Echo==0);//等待模块发射声波

                        TR0=1;        //打开定时器开始计时

                        while(Echo==1 && TF0==0);//等待模块接收碰撞障碍物后反射回来的声波

                        TR0=0;        //关闭定时器停止计时

                        //计算出中间经过多少时间(晶振为11.0592Mhz的计数脉冲时间单位为1.085us,12Mhz为1us)
                        time = (float)(TH0 * 256.0 + TL0)*1.085;    //us为单位

                        //距离 = 速度(340m/s)* 时间/2
                        dis = (float)time * 0.017;//计算得出单位为CM

                        num=0;//将计数变量清零
                        TH0=0;//将定时器的计数值清零
            TL0=0;//将定时器的计数值清零
                }

                num++;

                //扫描一遍数码管约7ms,7*14=98 约100ms
                smg_saomiao(1,16);
                smg_saomiao(2,(int)dis/100);
                smg_saomiao(3,(int)dis%100/10);
                smg_saomiao(4,(int)dis%10);
        }
}

/****************************************************************
* 函 数 名       : Delay10us
* 函数功能                   : 延迟10us
* 参数           : 无
* 返回值         : 无
******************************************************************/
void Delay10us(void)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i = 3;
   while (--i);
}

/****************************************************************
* 函 数 名       : startHC
* 函数功能                   : 触发超声波传感器发出声波
* 参数           : 无
* 返回值         : 无
******************************************************************/
void startHC(void)
{
        //发送触发信号
        Trig = 0;
        Trig = 1;
        Delay10us();
        Trig = 0;
}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ms
*参数i           : 需要延时的毫秒数
*返回值          : 无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n;
  while(i--)
  for(n=0;n<110;n++);
}

/****************************************************************
* 函 数 名       : smg_saomiao
* 函数功能                   : 驱动4位的共阴数码管
*参数wei         : 选择要点亮的那一位数码管(1~4)
*参数dat         : 显示的段码内容( 0~15 ——> 0~F)
*返回值          : 无
******************************************************************/
void smg_saomiao(unsigned char wei,unsigned char dat)
{
        //判断要点亮哪一位数码管
   if(wei ==1)
         {
                        wei_1 = 0;
                        wei_2 = 1;
                        wei_3 = 1;
                        wei_4 = 1;
         }else if(wei ==2)
         {
                        wei_1 = 1;
                        wei_2 = 0;
                        wei_3 = 1;
                        wei_4 = 1;
         }else if(wei ==3)
         {
                        wei_1 = 1;
                        wei_2 = 1;
                        wei_3 = 0;
                        wei_4 = 1;
         }else if(wei ==4)
   {
                        wei_1 = 1;
                        wei_2 = 1;
                        wei_3 = 1;
                        wei_4 = 0;
         }

         P0 = smg[dat];//显示该位数码管的段码内容
         delay_ms(3);//延时3-5ms
         P0 = 0;//熄灭所有段码,即消影
}

网友A:
这个代码是哪个MCU的

网友B:
这个是51的代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