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单片机和超声波模块

楼主(2024-08-23):
程序的实现思路
    首先单片机给超声波模块的Trig 引脚一个10us的高电平使其发射声波,同时开始打开定时器记录 Echo 引脚高电平的持续时间。因为音速是340m/s,所以 距离 =( (340m/s)*  时间 )  / 2

补充知识:
1、如何计算定时时间
   51单片机的定时器有一个计脉冲数的寄存器,当我们打开定时器时这个寄存器的值就会每过一个机器周期后自加一,直到溢出(值大于65535)时定时器便会产生中断信号。而这个机器周期与使用的晶振频率有关。( 1M=1*10^6 )

一个机器周期的时间为:t=1∗12/fosc (fosc为晶振频率)

2、如何根据定时的时间计算出距离
首先知道速度和运动时间那么,距离 =( 速度*  时间 )

而我们测量的是声波发射出去后碰撞障碍物反射回来的时间此时声波已经走过了两遍我们要测量的距离,所以要除与2,距离 =( 速度*  时间 )  / 2

然后要做的就是单位换算,1m = 1*10^2cm、1s = 1*10^6us

示例(单位为cm)

S = t * 340*10^2 / 2  cm

#include <reg52.h>

//定义数码管的位选引脚
sbit wei_1 = P1^0;
sbit wei_2 = P1^1;
sbit wei_3 = P1^2;
sbit wei_4 = P1^3;

//定义超声波引脚
sbit Trig = P1^6;//发送波端口
sbit Echo = P1^7;//接收端口

//共阴极数码管段码0~F
unsigned char code smg[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

void smg_saomiao(unsigned char weu,unsigned char dat);//声明数码管扫描函数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i);        //声明延时函数
void startHC(void); //声明触发超声波传感器函数

void main(void)
{
        float time=0.0,dis=0.0;
        int  num=0;

        //选择定时器0、工作模式为1,初始值设定0开始数数,先不开始数数
        TMOD &= 0xf0;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              //给定初值,这里使用定时器最大值从0开始计数一直到65535溢出
        TL0=0;

        TR0=0;        //关闭定时器

        while(1)
        {
                //超声波测距频率约10Hz,既100ms测量一次
                if(num>14)
                {
                        startHC();//发射声波

                        while(Echo==0);//等待模块发射声波

                        TR0=1;        //打开定时器开始计时

                        while(Echo==1 && TF0==0);//等待模块接收碰撞障碍物后反射回来的声波

                        TR0=0;        //关闭定时器停止计时

                        //计算出中间经过多少时间(晶振为11.0592Mhz的计数脉冲时间单位为1.085us,12Mhz为1us)
                        time = (float)(TH0 * 256.0 + TL0)*1.085;    //us为单位

                        //距离 = 速度(340m/s)* 时间/2
                        dis = (float)time * 0.017;//计算得出单位为CM

                        num=0;//将计数变量清零
                        TH0=0;//将定时器的计数值清零
            TL0=0;//将定时器的计数值清零
                }

                num++;

                //扫描一遍数码管约7ms,7*14=98 约100ms
                smg_saomiao(1,16);
                smg_saomiao(2,(int)dis/100);
                smg_saomiao(3,(int)dis%100/10);
                smg_saomiao(4,(int)dis%10);
        }
}

/****************************************************************
* 函 数 名       : Delay10us
* 函数功能                   : 延迟10us
* 参数           : 无
* 返回值         : 无
******************************************************************/
void Delay10us(void)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i = 3;
   while (--i);
}

/****************************************************************
* 函 数 名       : startHC
* 函数功能                   : 触发超声波传感器发出声波
* 参数           : 无
* 返回值         : 无
******************************************************************/
void startHC(void)
{
        //发送触发信号
        Trig = 0;
        Trig = 1;
        Delay10us();
        Trig = 0;
}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ms
*参数i           : 需要延时的毫秒数
*返回值          : 无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n;
  while(i--)
  for(n=0;n<110;n++);
}

/****************************************************************
* 函 数 名       : smg_saomiao
* 函数功能                   : 驱动4位的共阴数码管
*参数wei         : 选择要点亮的那一位数码管(1~4)
*参数dat         : 显示的段码内容( 0~15 ——> 0~F)
*返回值          : 无
******************************************************************/
void smg_saomiao(unsigned char wei,unsigned char dat)
{
        //判断要点亮哪一位数码管
   if(wei ==1)
         {
                        wei_1 = 0;
                        wei_2 = 1;
                        wei_3 = 1;
                        wei_4 = 1;
         }else if(wei ==2)
         {
                        wei_1 = 1;
                        wei_2 = 0;
                        wei_3 = 1;
                        wei_4 = 1;
         }else if(wei ==3)
         {
                        wei_1 = 1;
                        wei_2 = 1;
                        wei_3 = 0;
                        wei_4 = 1;
         }else if(wei ==4)
   {
                        wei_1 = 1;
                        wei_2 = 1;
                        wei_3 = 1;
                        wei_4 = 0;
         }

         P0 = smg[dat];//显示该位数码管的段码内容
         delay_ms(3);//延时3-5ms
         P0 = 0;//熄灭所有段码,即消影
}

网友A:
现在主要是用毫米波雷达

网友B(2024-10-11):
设置Trig引脚GPIO的输出模式为推挽输出,设置Echo引脚GPIO的输入模式为浮空输入,并打开相应GPIO的时钟。

网友C:
在测量过程中,要注意避免其他超声波信号的干扰。
考虑温度和湿度对声速的影响,并进行必要的校准。

网友D:
接收触发信号:当Trig引脚接收到来自单片机的触发信号时,激活内部电路产生超声波脉冲。
检测回波信号:模块内部的接收器会检测从障碍物反射回来的超声波脉冲,并在Echo引脚上产生高电平信号。
信号持续时间:Echo引脚上的高电平持续时间与超声波往返的时间成正比,即与距离成正比。

网友E:
在实际环境中测试程序的功能,并根据测试结果进行必要的调整和优化。

楼主:
将 Trig 引脚拉高几微秒(一般 10 - 20 微秒即可),然后再拉低。这个操作可以通过直接操作单片机的 I/O 寄存器或者使用相应的库函数来实现。

网友F:
为了提高程序的稳定性,可以添加一些错误处理机制。例如,如果在一定时间内没有检测到回声信号,可以给出相应的提示或者进行一些默认的处理。

网友G:
在测量过程中,应尽量避免气流的影响,可以选择在静止或微风条件下进行测量。

网友H:
使用定时器捕获,则初始化定时器,设置为捕获模式。

网友I:
向Trig引脚发送一个至少10微秒的高电平信号,以触发超声波模块发送超声波脉冲。

等待回响信号: 等待Echo引脚变为高电平,表示超声波模块已经接收到回响信号。此时开始计时。

网友J:
在发送脉冲的同时,启动定时器或使能外部中断。

网友K:
对得到的距离数据进行滤波或校准以提高准确性。
可以设置阈值来判断是否检测到障碍物。

网友L:
超声波模块通常有几个引脚,例如发射引脚(Trig)、接收引脚(Echo)、电源引脚(VCC 和 GND)。
单片机需要通过合适的 I/O 引脚与超声波模块的这些引脚相连。一般将单片机的一个数字输出引脚连接到超声波模块的 Trig 引脚,用于发送触发信号;将一个数字输入引脚连接到 Echo 引脚,用于接收超声波反射回来后的脉冲信号。

网友M:
为了提高测量精度,可以采取滤波和阈值判断等方法来减少信号干扰和误判。

网友N:
超声波模块的测量范围通常由制造商指定,一般在几厘米到几米不等。常见的超声波模块测量范围大约在2厘米到15米之间

网友O:
配置定时器用于捕获超声波模块返回的信号时间。例如,可以使用定时器的输入捕获功能来记录信号的高电平时间。

网友P:
根据时间差和超声波在空气中传播的速度(大约为340米/秒),计算出距离。公式为:距离 = 高电平时间 * 声速 / 2。

网友E:
GPIO配置:配置用于控制超声波模块的引脚(如Trig和Echo)为输出模式或输入模式。
定时器/计数器设置:配置定时器以测量Echo引脚上的高电平持续时间,从而计算距离。
中断服务程序:如果使用中断方式处理定时器溢出,需编写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Q:
对于连接 Trig 引脚的输出引脚,设置为输出模式(例如在 C 语言中使用相应的寄存器配置语句)。对于连接 Echo 引脚的输入引脚,设置为输入模式。

网友R:
在测量过程中,可以根据实际温度对声速进行校准,以提高测量精度。

网友S:
选择发射功率大、接收灵敏度高的超声波模块可以提高测量精度。

网友T:
检查是否有噪声干扰导致误判。

网友G:
在检测到 Echo 引脚变为高电平的瞬间,启动定时器开始计数。
当 Echo 引脚变为低电平时,停止定时器计数。根据定时器的计数值和定时器的时钟频率等信息,就可以计算出超声波往返的时间。例如,如果定时器的时钟频率为 1MHz,定时器计数值为 N,则时间 t = N * 1μs。

网友U:
使用外部中断来检测接收引脚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并计算高电平的持续时间。

网友Q:
在检测到Echo引脚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时进行去抖动处理。

网友R:
硬件连接
VCC和GND:将HC-SR04的VCC和GND分别连接到单片机的电源和地线。
Trig引脚:将Trig引脚连接到单片机的一个数字输出引脚,用于发送触发信号。
Echo引脚:将Echo引脚连接到单片机的一个数字输入引脚,用于接收超声波返回信号。

网友V:
根据超声波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通常是343米/秒,但会受到温度和湿度的影响)和计时器记录的时间来计算距离。
公式为:距离 = (时间 * 声速) / 2(因为超声波需要往返)。

网友W:
配置单片机的GPIO端口,以便能够向超声波模块发送触发信号,并接收回波信号。

网友X:
超声波模块通常有一个最小测量距离,应避免测量小于这个距离的物体。

网友Y:
在Trig引脚上产生一个短暂的(通常是10微秒)高电平信号,以触发HC-SR04发送超声波脉冲。
等待一段时间(确保超声波脉冲已经发送完毕),然后准备接收Echo引脚上的信号。

网友Z:
将超声波模块的Trig(触发)引脚连接到单片机的一个GPIO(通用输入输出)引脚。
将Echo(回声)引脚连接到另一个GPIO引脚。

网友AA:
监听Echo引脚,当其从低电平变为高电平时开始计时。
当Echo引脚再次变为低电平时停止计时。

网友O:
在循环中,可以设置一定的延迟时间,避免过于频繁地触发超声波模块,一般根据实际需求可以设置几十毫秒到几百毫秒的延迟。

网友AB:
为了提高测量的准确性,可以对测量结果进行滤波处理,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校准。

网友Z:
将Trig引脚设置为输出模式,Echo引脚设置为输入模式(可能需要带上拉电阻)。
如果需要,配置定时器或中断来精确测量Echo引脚上的高电平持续时间。

网友AC:
设定定时器的预分频系数,这取决于单片机的时钟频率和需要测量的时间范围。例如,如果单片机时钟频率为 12MHz,要测量较长时间范围,可能选择较大的预分频系数。

网友D:
了解超声波模块如何发送和接收超声波脉冲,以及如何通过测量脉冲往返时间来计算距离。

网友AD:
当超声波模块发射出超声波后,就开始等待接收引脚(Echo)上的回声信号。由于 Echo 引脚在接收到回声时会输出一个高电平脉冲,其脉冲宽度与超声波往返的时间成正比。

网友AE:
根据单片机的性能和资源选择合适的测量方法

网友AF:
发送触发信号:通过Trig引脚发送一个至少20微秒的脉冲信号给超声波模块。
等待回波信号:在发送完触发信号后,切换Echo引脚至输入模式,并启动定时器。
测量时间差:当Echo引脚接收到回波信号时,停止定时器,并读取定时器的值。
计算距离:根据声速和时间差计算出距离。

网友C:
在长时间运行的程序中加入看门狗定时器,以防止程序死锁。

网友AG:
触发引脚(Trig):连接到单片机的某个输出引脚。
接收引脚(Echo):连接到单片机的某个输入引脚,并且通常需要配置为外部中断输入或定时器捕获输入。

网友AH:
单片机可以与超声波模块配合,实现精确的距离测量。

网友AI:
在程序中加入错误处理机制,以应对测量失败或超出测量范围的情况。

网友AJ:
通过单片机向Trig引脚发送一个至少10微秒的高电平脉冲。
脉冲结束后,Trig引脚应恢复为低电平。

网友AK:
发送脉冲时,启动定时器或启用外部中断。

网友AL:
配置微控制器的gpio端口,使其能够向超声波模块发送触发信号并接收回波信号。

网友AM:
检查是否存在导致误判的噪声干扰。,

网友AN:
根据MCU的性能和资源选择适当的测量方法

网友AO(2024-11-11):
这个超声波模块我读大学时候就在用了,现在居然都还在使用。

网友AP:
得到的距离数据被过滤或校准以提高精确度。可以设置阈值来确定是否检测到障碍物。

网友AQ:
我从大学开始就在用这个超声波模块,现在还在用。

网友AR:
单片机与超声波模块是紧密关联的,单片机是控制核心,而超声波模块则负责测距或检测等功能。它们结合后能够实现精确的控制和检测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