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变量位操作

楼主(2024-08-24):
一位
整型变量a

unsigned int a;

a | = (0x1<<3);            //设置a的bit 3 置1
a & = ~ (0x1<<3);          //设置a的bit 3 置0

a = (b & (1 << 1)) >> 1;   //取b的 bit 1 数据值
a = (b & (1 << 3)) >> 3;   //取b的 bit 3 数据值
if((readbuffer & 0x08) == 0x00)    //Bit[3] 是否为 1

字符
求余、乘、除 (2,4,8,16.......)

a=a&7;          // 求余运算 相当于 a=a%8;

a=a<<2;          // 乘4            a=a*4;
a=(a<<3)+a       // 乘9            a=a*9

b=b>>2;          // 除4              b=b/4;

移位

uint8_t a,b;
uint16_t c;
c = ( (uint16_t) a << 8 ) | b ;            //两个8位字符变为一个16位
函数封装:

赋值
memset()
是计算机中C/C++语言初始化函数。

作用是将某一块内存中的内容全部设置为指定的值, 这个函数通常为新申请的内存做初始化工作。

void *memset(void *s, int ch, size_t n);

函数解释:将s中当前位置后面的n个字节 (typedef unsigned int size_t )用 ch 替换并返回 s 。

memset:作用是在一段内存块中填充某个给定的值,它是对较大的结构体或数组进行清零操作的一种最快方法 。

memset()函数原型是extern void *memset(void *buffer, int c, int count) buffer:为指针或是数组,c:是赋给buffer的值,count:是buffer的长度.

memcpy()
指的是C和C++使用的内存拷贝函数,

函数原型为void *memcpy(void *destin, void *source, unsigned n);

函数的功能是从源内存地址的起始位置开始拷贝若干个字节到目标内存地址中,即从源source中拷贝n个字节到目标destin中。

函数原型

void *memcpy(void *destin, void *source, unsigned n);

参数

destin-- 指向用于存储复制内容的目标数组,类型强制转换为 void* 指针。

source-- 指向要复制的数据源,类型强制转换为 void* 指针。

n-- 要被复制的字节数。

返回值

该函数返回一个指向目标存储区destin的指针。

功能

从源source所指的内存地址的起始位置开始拷贝n个字节到目标destin所指的内存地址的起始位置中。

memcpy() 并不关心被复制的数据类型,只是逐字节地进行复制,这给函数的使用带来了很大的灵活性,可以面向任何数据类型进行复制。

需要注意的是:

destin指针要分配足够的空间,也即大于等于 n 字节的空间。如果没有分配空间,会出现断错误。

destin和 source所指的内存空间不能重叠(如果发生了重叠,使用 memmove()会更加安全)。

所需头文件

C语言:#include<string.h>

C++:#include<cstring>

数据过滤:
中位值滤波

方法:连续采样N次(N取奇数)把N次采样值按大小排列取中间值为本次有效值
优点: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波动干扰;对温度、液位等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良好的滤波效果
缺点:对流量,速度等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中值滤波算法
int middleValueFilter(int N)
{
    int value_buf[N];
    int i,j,k,temp;
    for( i = 0; i < N; ++i)
    {
        value_buf[i] = HAL_ADC_GetValue(&hadc1);

    }
    for(j = 0 ; j < N-1; ++j)
    {
        for(k = 0; k < N-j-1; ++k)
        {
            //从小到大排序,冒泡法排序
            if(value_buf[k] > value_buf[k+1])
            {
                temp = value_buf[k];
                value_buf[k] = value_buf[k+1];
                value_buf[k+1] = temp;
            }
        }
    }
    return value_buf[(N-1)/2];
}
中值滤波对消除异常值和平稳化AD采样都具有十分有效的结果。

功能代码
PID
PID控制应该算是应用非常广泛的控制算法了。小到控制一个元件的温度,大到控制四轴飞行器的飞行姿态和飞行速度等等,都可以使用PID控制。这里我们从原理上来理解PID控制。PID(proportion integration differentiation)其实就是指比例,积分,微分控制。PID的公式和原理推导我就不多赘述了,大伙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其他大佬们写的原理,这里只简单的说说给个参数的作用和如何调节三个参数!!!(重点)

P(比例系数):成比例的反应控制系统中输入与输出的偏差信号,只要偏差一旦产生,就立刻产生控制的作用来减少产生的误差。

I(Ti积分系数):在比例控制环节产生了静态误差,在积分环节中,主要作用就是消除静态误差来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D(Td微分系数):微分环节是反应系统偏差的一个变化趋势,可以在误差来临前提前引入一个有效的修正信号。

而常用的PID又分位置式PID和增量式PID:

位置式PID是一种非递推式算法,通过不断累加,可以直接控制执行机构(平衡小车),u(k)的值和执行机构的实际位置(如小车当前角度)是一一对应的,因此在执行机构中不带积分不见的对象中可以很好的应用。

增量式不需要不断累加,控制的增量△u(k)也只与最近3次的采样值有关。在速度闭环控制中有很好的实时性。

在进行PID控制时,位置式PID需要又积分限幅和输出限幅,而增量式PID只需要输出限幅。

重要的是PID参数的整定

这里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我常用的方法:一般调节法!!

一般调节法:在输出不振荡时,增大比例增益P。在输出不振荡时,减少积分常数Ti。

在输出不震荡时,增大微分时间常数Td。

1:确认比例增益P时,首先去掉PID中的积分Ti和微分Td,一般让Ti=0和Td=0,让其PID变为纯比例P调节。输入设定为系统允许的最大值的60%~70%,由0逐渐增大增益P,直到系统出现振荡;然后再反过来,逐渐将p减小,直至振荡消失,记录此时的比例增益P,设定为PID的比例增益P为当前的60%~70%,。

2:确定积分时间常数Ti:设定一个较大的积分时间常数Ti的初值,然后逐渐减小Ti,直至系统出现振荡,在翻过来逐渐加大Ti,直至系统振荡小时。记录此时的Ti,设定PID积分时间常数Ti为当前的150%~180%。

3:确认微分时间常数Td:积分时间常数Td一般不用设定,若要设定则与P和Ti方式相同,取不震荡的30%。

网友A:
这种操作在嵌入式系统和硬件编程中尤为重要,因为它们允许开发者直接控制硬件的底层行为

网友B:
位操作通常比算术操作更快,但可读性较差。因此,在使用位操作时,应确保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C:
按位取反运算符用于反转一个表达式的每一个二进制位。1变成0,0变成1。

网友D:
这些操作可以在不使用高级数学或逻辑函数的情况下,快速地进行数据的编码、解码、加密、压缩等任务。位操作包括位与(AND)、位或(OR)、位异或(XOR)、位非(NOT)、左移(Shift Left)和右移(Shift Right)等。

网友E:
右移运算符用于将一个表达式的二进制位向右移动指定的位数。对于有符号整数,空出的高位通常用符号位填充(算术右移),对于无符号整数则用0填充(逻辑右移)。

网友F:
位操作只能用于整型数据类型(如char、int、long等)。

网友G:
位操作通常用于整数类型,包括char、short、int、long等。

网友H:
位操作的结果可能因编译器和硬件平台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为了提高代码的可移植性,应尽量避免依赖特定平台的位操作行为。

网友I:
位操作在嵌入式系统、优化算法性能以及处理硬件接口时非常有用。它们可以提供比传统的算术和逻辑操作更精细的控制,并且通常更快。

网友J:
位操作可以用来实现掩码、标志位、位字段等高级技术。

网友K:
C语言中的变量位操作是指直接对变量的二进制位进行操作的过程。

网友L:
位操作代码可能比较难以理解和维护。在使用位操作时,应添加适当的注释来解释代码的意图,提高代码的可读性。

网友M:
左移(<<):
左移运算符用于将一个表达式的二进制位向左移动指定的位数。新的高位被填入0。

网友N:
按位与操作符 & 对两个操作数的每一位执行逻辑与操作。如果两个相应的二进制位都为1,则结果为1,否则为0。

网友O:
可以使用标准的位操作符和明确的数据类型来提高可移植性。

网友P:
按位异或操作符 ^ 对两个操作数的每一位执行逻辑异或操作。如果两个相应的二进制位不同,则结果为1,否则为0。

网友Q:
位操作在C语言编程中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工具,尤其是在需要直接与硬件接口打交道时。正确使用位操作可以优化程序性能并减少内存使用。

网友R:
C语言中的位操作是一种直接对整数类型变量中的位(bit)进行操作的手段。

网友P:
可以使用位操作来设置和检查变量中的标志位。例如,可以定义一个整数变量来表示多个状态标志,通过位操作来设置和检查特定的标志。

网友O:
位操作是C语言中非常强大和灵活的工具,尤其适用于对性能有严格要求的场合,如嵌入式系统编程和操作系统内核开发。

网友P:
在进行位操作时,要注意操作数的类型和大小,避免溢出。

网友S:
不同的数据类型在内存中的大小和符号表示可能不同,这会影响位操作的结果。在进行位操作时,要确保了解所操作的数据类型的特点。

网友T:
在与硬件设备进行通信或控制时,常常需要进行位操作。例如,设置寄存器的特定位来控制硬件的功能或读取状态寄存器的位来获取硬件的状态。

网友U:
位操作符的优先级低于算术操作符,但高于比较操作符和逻辑操作符。

网友V:
符号:&

功能:对两个数的二进制表示进行逐位与操作,只有两个位都为1时,结果的该位才为1,否则为0。

网友W:
左移操作符 << 将操作数的所有位向左移动指定的位数,右边空出的位用0填充。右移操作符 >> 将操作数的所有位向右移动指定的位数,左边空出的位用符号位填充(对于有符号整数)或用0填充(对于无符号整数)。

网友E:
按位或操作符 | 对两个操作数的每一位执行逻辑或操作。如果两个相应的二进制位有一个为1,则结果为1,否则为0。

网友S:
位操作也可以用于压缩数据,减少内存使用,或者在需要快速数**算的场合提高效率。

网友X:
位操作通常不涉及数据的符号位,但右移操作可能会涉及符号位的扩展(算术右移或逻辑右移)。

网友Y:
在嵌入式系统中,位操作可以用来直接控制硬件寄存器中的特定位,以实现对硬件的精确控制。

网友Z:
位掩码是一种通过位操作来选择或修改特定位的技术。可以使用位掩码来提取、设置或清除变量中的特定位。

网友AA:
位操作可能会导致意外的副作用,特别是在复杂的表达式中。因此,建议在进行位操作时,尽量保持表达式的简单和清晰。

网友E:
当需要表示多个布尔值或状态时,可以使用位操作将多个状态压缩到一个整数变量中,从而节省内存空间。

网友AB:
在使用位操作时,要注意数据的溢出和符号问题,特别是右移操作时,不同的编译器可能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网友AC:
位操作在处理硬件接口、优化性能和节省内存等方面非常有用。

网友AD:
用法:result = a & b;
描述:对两个数的每一位进行与操作,只有当两位都为1时,结果位才为1。

网友AE:
在进行位操作时,要注意操作数的类型和符号位的影响,特别是在处理有符号整数时。

网友AF:
位运算符的优先级低于算术运算符,但高于比较运算符和逻辑运算符。

网友AG:
位操作通常用于嵌入式系统和底层编程,因为它们可以提供更精细的控制和更高的效率。

网友AH:
在C语言中,位操作是一种直接操作数据在内存中的位(bit)的运算方式,这种操作通常用于嵌入式编程、硬件接口编程、加密算法等领域。

网友AI(2024-10-06):
位操作可用于实现高级技术,如屏蔽、标志位和位域。

网友AJ:
位运算只能用于整数数据类型(如char、int、long等。).

网友AK:
左移(<<):左移运算符用于将表达式的二进制位向左移动指定的位数。新高用0填充。

网友AL:
Symbol: &,函数:对两个数的二进制表示执行逐位AND运算。只有当两位都为1时,结果的位才会为1,否则为0。

网友AM:
变量位操作是通过对二进制位进行直接操作来实现对变量值的修改和处理。这包括设置、清除、翻转和检查特定位等操作。

网友AN:
标准位运算符和显式数据类型可用于提高可移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