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OS 管和运放实现理想二极管

楼主(2024-08-24):
防反接电路的用处很容易理解,实现也相对简单,但是防倒灌电路则可能到用到的时候才会发现有点复杂。比方说,一个东西既支持用PD 供电输入20V,又可以直接DC 输入24V,USB 5V 供电时也能亮,还允许插着DC 供电的同时插着USB 线连接上位机,并且传输数据的USB 接口和PD 供电接口是同一个,这时问题就出现了,DC 24V 可能会通过USB 的VBUS 直冲上位机。

最万无一失、最豪华的方案可能是给VBUS 上串一个隔离变压器,先逆变再变回DC,这样一来有变压器挡着,后级电压绝对跑不到上位机去。说不定有些地方就是这么做的,只不过太豪华了。最贫穷的就是直接串个二极管,和最简单的防反接电路一样,但是当VBUS 需要在PD 模式下承担功率时问题就复杂了,二极管的功耗不可接受。一种方案是所谓的理想二极管,就是功能和二极管一样,可以反向截止,实现防反接和防倒灌保护,又没有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只不过专用的理想二极管芯片太贵了,赶得上一片STM32,规格也太高,车规、上百伏电压什么的。下面找了几篇和分立器件搭理想二极管相关的文档摘录翻译一下。

Reverse Current Protection Using MOSFET and Comparator to Minimize Power Dissipation

使用MOSFET 和比较器实现反向电流保护,从而减小功耗。

反向电流的定义

反向电流是指负载端试图将电流倒灌回电源。这种现象可能在电源电压突然降低或者完全消失的时候发生,以及当电源连接时,负载端的退耦、旁路电容或者电池也可能使电流倒灌。此外,负载端电压可能超过电源端,这也会导致反向电流,比如存在感性负载导致的反向电压,或者由失效的电池充电电路外泄的电压。

注:当然也可能出现在并联多个电源的时候,一个电源往另一个电源嘴里塞

基于比较器的反向电流保护

如图1 所示,一个比较器输入端跨接在MOSFET 两端,从而检测电路中电流的方向:

注:这里NMOS 的用法和防反接电路里的PMOS 类似,都是让体二极管方向和电流方向相同。用前面的电荷泵实现NMOS 高边驱动

在正常的正向电流情况下,由于MOS 管的导通电阻R d s ( o n ) R_{ds(on)}Rds(on),MOS 管的源极到漏极会存在一个轻微的压降,使漏极电压低于源极。比较器检测的就是这个压降。当电流反向,漏极的电压将会高于源极,比较器检测到这种情况,然后输出低电平,使MOS 管关断,从而断开负载。

注:MOS 管具有双向导电性,已经开启的MOS 管上电流可以双向流动,和BJT 三极管不同。

MOS 管导通时两端能产生的压降不过数十毫伏,共地连接的比较器需要精心设计输入电压偏置电路,使共模输入电压保持在比较器的工作参数范围内。这个附加的偏置电路也会增加噪声和漂移,影响对小信号的检测。

为了消除偏置电路引入的噪声和漂移,同时还能提供足够的电流用来驱动MOS 管,比较器的公共端(接地端)悬空连接到电源电压(V B A T T V_{BATT}VBATT),于是输入端和输出端都能直接连接到MOS 管上。

注:接地端接到电源电压,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以电源正端为参考,等于给输入加了一个负的偏置

此时要让比较器能工作,需要给它提供高于V B A T T V_{BATT}VBATT 的供电电压。比较器的供电电压(电源正端到接地端的压差)不能太低,否则无法驱动MOS 管使其完全导通,但是也不能高于MOS 管的栅极最高电压V G S ( m a x ) V_{GS(max)}VGS(max)。对于大部分MOS 管,5V 是个不错的栅极驱动电压。

要生成这个高于V B A T T V_{BATT}VBATT 的电压用来驱动比较器和MOS 管,这里使用了一个电荷泵。给电荷泵电路输入一个方波信号就能输出高于V B A T T V_{BATT}VBATT 的DC 电压。由于电荷泵的输入是一个电容,也就是交流耦合的,所以允许使用一个基于地电平的振荡器作为信号源。完整电路如下图:

注:左边555 输出方波,加上D2、C2、D3、C3 就组成所谓的迪克森电荷泵。R2 和C4 是RC 滤波,Z1 用来给运放稳压

比较器放在MOS 管旁边检测V D S V_{DS}VDS 电压。为了最小化V B A T T V_{BATT}VBATT 线上的噪声或瞬态影响,比较器电路悬空放在V B A T T V_{BATT}VBATT 上。这消除了共模抑制的问题,也不再需要一个会造成信号减速和衰减的输入偏置电路。

注:原文这里写了一大段介绍电荷泵的原理,简直和写论文水字数一样~ 就不翻译了,想知道的可以去搜个视频讲解看看,绝对比干看文字舒服

比较器反相输入端的二极管D4A,D4B(BAT54A 是双肖特基二极管) 和电阻R5 用来将反相输入电压钳位到V B A T T ± 300 V_{BATT} \pm 300VBATT±300 mV。如果反相输入端被拉低到小于V B A T T V_{BATT}VBATT 时就需要钳位,比如当上电时,MOS管通过体二极管导通。这个钳位电路也会在负载端产生高于V B A T T V_{BATT}VBATT 的反向电压时起到保护作用。

R6 是下拉电阻(或者说是栅极放电电阻),用来在比较器未工作时保证MOS 管不导通。

R3 和R H Y S T R_{HYST}RHYST 为比较器提供可选的迟滞,如果在无负载或小负载时有噪声或振荡,迟滞能保证稳定。迟滞的数值要在稳定性和最小的导致比较器触发的反向电流这两方面做出取舍,迟滞越大,反向电流的最小触发值就越大。关于迟滞特性的信息,可以参考原文第7 段 - 参考文献。

旁路电容C5 是必要的,因为电荷泵需要一个对地交流阻抗较低的通路才能正常工作。如果没有C5,电荷泵的峰值电流可能从MOS 管的检测部分流过,导致比较器被错误触发,尤其是当MOS 管处于反向电流保护状态或体二极管状态。

注:可能是指会有电流从电荷泵经过MOS 管的体二极管流过,导致漏极比源极电压低,比较器就会使MOS 管导通

元件选取MOSFET

MOS 管的导通电阻R D S ( o n ) R_{DS(on)}RDS(on) 对电路的性能有最大的影响,导通电阻越低,触发保护所需的反向电流就越大。这是因为导通电阻越低,MOS 管上的压降就越低,因而需要更大的反向电流才能达到比较器的触发电压。

注:意思就是触发保护之前可能出现较大的瞬间反向电流,如果电源端有TVS 以及别的钳位保护,或者输出电容够大、ESR 够低,那么只要反向电流持续时间足够短应该就没事,也就是要比较器动作快。以及导通电阻非常低这个优点此时变成了缺点,那么天生导通电阻比较大的PMOS 其实更适合用在这里

必须要指出的是,MOS 管的导通电阻具有正温度系数,也就是导通电阻随温度增加而增加。这就导致当温度上升时,反向电流阈值会下降,反之则上升。所以必须在低温时测试最大触发电流。

注:所谓的worst case 是在低温时,温度上升后这个电路的表现会提升

如果一个MOS 管的导通电阻是20mΩ,1A 的反向电流就会在MOS 管漏极和源极之间产生20mV 压降。这时的栅源电压V G S ( o n ) V_{GS(on)}VGS(on) 就被叫做“感应”电压。

注:原文 This VGS(ON) voltage will be referred to as the “sense” voltage,没看懂

对于上图的电路,MOS 管选择了Nexperia 的BUK9K17-60,在V G S V_{GS}VGS 约4V 时它的导通电阻约20mΩ,V D S ( m a x ) V_{DS(max)}VDS(max) 为60V,封装是SO-8,方便用在面包板上。

比较器

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可被视为和输入的检测电压串联,取决于失调电压的极性,它可能提高或者降低实际输入的检测电压,从而成为影响阈值电压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微小的检测电压必须克服失调电压后才能到达到比较器的阈值。比较器的数据手册中,失调电压的规格是不分极性的绝对值(±1mV),所以在计算误差范围时,必须综合考虑失调电压的两种极性。

MOS 管的栅极电容较大,通常约1nF,所以为了避免迟缓的开关时间,采用推挽输出的比较器更合适。为了实现尽量快的响应时间,比较器必须尽可能快的关闭MOS 管,更强的电流输出能力允许比较器更快的开关MOS 管。

网友A:
防反接电路通常比较直观,其目的是防止电源极性接反而损坏电路。而防倒灌电路则复杂一些,它用于防止当电源断开或电压低于负载时,负载(如电池、电容或其他电源)向电源线倒灌电流。

网友B:
防倒灌电路用于防止一个电源向另一个电源反向供电,这在多电源系统中尤其重要。理想二极管电路同样可以实现防倒灌,因为它可以阻止电流从负载回流到电源。

网友C:
选择MOSFET时,要考虑到其耐压、电流容量以及导通电阻等参数。

网友D:
使用 MOS 管实现防反接电路的原理是利用 MOS 管的导通和截止特性。当电源正负极连接正确时,MOS 管的栅极电压高于源极电压,MOS 管导通,电流可以正常流过设备;当电源极性接反时,MOS 管的栅极电压低于源极电压,MOS 管截止,阻止电流流过设备。

网友E:
防倒灌电路的目的是防止电流从输出端倒流回输入端,这在某些电源管理应用中非常重要。

网友F:
防反接电路通常用于防止电源极性接反时对电路造成损害。理想二极管电路可以实现这一点,因为它只允许电流在一个方向上流动。

网友G:
当输入电压高于运放同相输入端的参考电压时,运放的输出会驱动MOS管导通,允许电流流向负载。当输入电压低于参考电压时,运放的输出会使MOS管截止,阻止电流流动。

网友H:
为了提高电路的稳定性,可以添加迟滞电路,以防止在无负载或小负载时的噪声或振荡。

网友I:
使用MOS管(特别是PMOS管)可以实现低压降的防反接电路。当电源正接时,MOS管导通,电流正常通过;当电源反接时,MOS管不导通,电流被切断,从而保护电路。

网友J:
使用 MOS 管和运放实现理想二极管可以用于防反接和防倒灌电路,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在设计电路时,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 MOS 管和运放,并合理调整电路参数,以确保电路的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K:
防反接电路的主要目的是确保电源接入时的极性正确,防止因极性错误导致的设备损坏。实现防反接电路的方法相对简单,通常使用二极管或MOS管来实现。当使用二极管时,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会导致一些功耗损失,而在使用MOS管时,可以通过控制MOS管的导通状态来减小这种损失。

网友L:
使用MOS管和运放实现理想二极管以及防反接电路是一种常见的做法,这些电路可以保护电路免受反向电压的影响,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防止电流倒灌。

网友G:
MOS管在正向电流时导通,在反向电流时截止。这通常涉及到比较器的使用,以检测电流方向并控制MOS管的开关状态。

网友M:
防倒灌电路中的电阻分压器网络需要仔细设计,以确保在所有工作条件下PMOS都能正确截止。

网友N:
使用MOS管和运放实现理想二极管以及防反接和防倒灌电路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网友O:
防反接电路和防倒灌电路在电子设计中非常重要,尤其是在电源管理系统中。防反接电路用于防止电源接入时的极性错误,而防倒灌电路则用于防止负载端的电流倒灌回电源,可能导致电源损坏或其他问题。

网友P:
为了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可以考虑在电路中加入适当的滤波和缓冲元件。

网友Q:
理想二极管电路的目的是模拟一个理想的二极管,即在正向偏置时具有极低的导通压降,在反向偏置时完全截止。使用MOS管和运放可以实现这一功能。

网友R:
二极管存在一定的压降,这会导致在大电流应用中产生较大的功率损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使用 MOS 管来实现防反接电路。

网友S:
理想二极管电路是一种使用MOS管和运算放大器(运放)来模拟二极管行为的电路。这种电路可以实现防反接和防倒灌保护,同时避免了传统二极管的正向压降问题。

网友T:
理想二极管是一种具有二极管特性的器件,但它在正向导通时压降几乎为零,反向时则完全截止,没有传统二极管的正向压降问题。在电子设计中,这有助于减少电压损失,提高效率。

网友U:
在设计这些电路时,需要考虑MOS管的阈值电压、导通电阻以及运放的带宽和电源电压等因素。

网友V:
选择一个导通电阻低的MOS管,以减小压降和功耗。

网友W:
当电流从电源流向负载时,运放检测到正向电压差,输出正电压使MOSFET导通;当电流试图反向流动时,运放检测到负向电压差,输出负电压使MOSFET截止。

网友X:
在选择防反接方案时,不仅要考虑技术性能,还要考虑成本。例如,虽然MOS管防护可以提供更复杂的保护功能,但其成本相对较高。因此,在满足基本保护需求的前提下,应选择性价比高的解决方案。

网友Y:
MOS管和运放可以构建一种“理想二极管”,它可以显著减少导通时的压降,从而提高效率。

网友Z:
使用具有低导通压降和低反向漏电流特性的理想二极管控制器。例如,华太理想二极管控制器就具备超低工作静态电流、超低反向漏电流以及快速反向电流响应等特性。这样的元件可以减少能量损失,提高系统效率。

网友AA:
运放用于检测MOS管两端的电压差(即压降),该电压差与电路中的电流方向有关。

网友AB:
为了驱动运放和MOS管,需要一个高于电源电压的供电电压,这通常通过电荷泵电路来实现。

网友AC:
使用的运放是能够承受电源电压的类型,并且在输出端能够提供足够的电流来驱动MOSFET。

网友AD:
在电路设计上,应尽量减少元件数量,简化电路结构。例如,直接使用电池电源运行的模块或子系统需要防止电池反接,可以采用简单的二极管防反接方式。这种方法虽然简单,但能有效防止电源反接造成的损害。

网友AE:
选择合适的 MOS 管是实现防反接电路的关键。一般来说,需要选择具有低导通电阻、高耐压和大电流能力的 MOS 管。例如,对于一些低电压、大电流的应用,可以选择 N 沟道增强型 MOS 管;对于高电压应用,可以选择 P 沟道增强型 MOS 管。

网友AF:
参考电压应设置得合适,以确保MOS管在正确的电源极性下导通。

网友AG:
使用运放实现理想二极管的原理是利用运放的高增益和负反馈特性。将运放的同相输入端连接到输入信号,反相输入端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到输出端,同时在反相输入端和输出端之间连接一个 MOS 管。
当输入信号为正时,运放的输出为高电平,MOS 管导通,输出信号等于输入信号,实现了正向导通;当输入信号为负时,运放的输出为低电平,MOS 管截止,输出信号为零,实现了反向截止。通过调整运放的增益和反馈电阻的值,可以实现接近理想二极管的特性。

网友Q:
利用MOS管的低导通电阻和运放的高精度检测能力,可以设计一种能够检测电流方向并在必要时切断电路的防倒灌电路。

网友:
一个使用MOS管和运放的理想二极管电路可以实现无损耗的电源方向控制,防止电源反接。

网友:
使用MOS管和运放实现理想二极管,并在电路中实现防反接和防倒灌的功能,确实需要一定的设计考虑和电路布局。

网友AH:
防反接电路和防倒灌电路都是用于保护电路免受意外情况下的电流反向流动所造成的损害。

网友AI:
防倒灌电路主要用于防止电流从负载端反向流入电源端。在一些电子设备中,如电池供电的设备、太阳能电池板等,当负载端的电压高于电源端的电压时,可能会发生电流倒灌现象,这会导致电源损坏或者影响设备的正常工作。

网友AJ:
防倒灌电路的设计更为复杂,因为它需要在负载端电压高于电源端电压时阻止电流倒灌,同时在正常工作情况下允许电流通过。使用MOS管和运放(运算放大器)可以实现一种理想的二极管功能,这种电路被称为“理想二极管”电路。

网友AK:
理想二极管电路的核心是一个运放和一个MOS管。运放的反相输入端连接到MOS管的源极,同相输入端连接到输入电压。MOS管的漏极连接到负载,源极连接到地或负电源。

网友V:
运放的输出端连接到MOSFET的栅极。当电流正向流动时,运放的输出会驱动MOSFET进入饱和导通状态,从而允许电流通过。当电流试图反向流动时,运放的输出会迅速使MOSFET截止,阻止电流流动。

网友AL:
电路设计时需要考虑输入电压的范围、负载电流大小等因素,以确保电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AE:
当电源正极连接正确时,运放会驱动MOS管导通,使电流流向负载。
如果电源反接,运放的输入端电压会反转,但运放会尝试维持其两个输入端电压相等,因此不会驱动MOS管导通,从而防止电流流向负载。

网友A(2024-09-23):
防反接电路主要用于保护电子设备免受电源极性接反的损害。在实际应用中,如果电源的正负极被错误地连接,可能会导致设备损坏,甚至引发安全事故。防反接电路可以在电源极性接反时,阻止电流流过设备,从而保护设备的安全。

网友M:
为了保护运放不被过高的电压损坏,可以在运放的输出和MOSFET的栅极之间加入限流电阻,并考虑在栅极和源极之间接入一个钳位二极管,以限制栅极电压。

网友AM:
使用一个P沟道MOS管(PMOS)。
将PMOS的源极连接到输入端,漏极连接到输出端。
使用一个电阻分压器网络来设置PMOS的栅极电压,使得当输入电压低于输出电压时,PMOS截止。

网友AN:
理想二极管是指具有零压降、无限大反向电阻和快速开关特性的二极管。在实际应用中,由于普通二极管存在压降和反向漏电流等问题,无法完全满足理想二极管的要求。因此,可以使用运放和 MOS 管来实现理想二极管。

网友AD:
电路原理:

正向偏置:当输入电压(Vin)高于输出电压(Vout)时,运放输出高电平,使MOS管导通,从而使得Vout跟随Vin。
反向偏置:当输入电压低于输出电压时,运放输出低电平,使MOS管截止,从而阻止电流从Vout流向Vin。

网友AO:
防倒灌电路的目的是在电源电压低于负载电压时,防止负载向电源线倒灌电流。

网友AP:
在某些情况下,当电源被移除或电源电压突然降低时,负载端(如电池或大容量电容)可能会尝试将电流倒灌回电源端,这可能导致电路损坏或数据丢失。因此,需要设计防倒灌电路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网友:
使用运放实现的理想二极管可以用于防倒灌电路。将理想二极管连接在电源端和负载端之间,当负载端的电压高于电源端的电压时,理想二极管截止,阻止电流倒灌;当电源端的电压高于负载端的电压时,理想二极管导通,电流可以正常流过负载。

网友AQ:
要构建一个理想的二极管,可以使用一个N沟道MOSFET和一个运算放大器(运放)来实现。基本思路是利用运放的高增益特性来检测电流方向,并控制MOSFET的栅极电压,以决定其导通或截止状态。

网友I:
将两个MOS管背靠背连接,形成一个双向阻断结构。当正向电流流过时,一个MOS管导通,另一个截止;当反向电流尝试流过时,两个MOS管都截止,从而防止倒灌。

网友AR:
可能需要额外的保护元件,如瞬态电压抑制器(TVS)或二极管,以防止电压尖峰损坏电路。

网友AS:
在实施任何防反接措施之前,都应进行充分的测试,确保所选方案能够在实际应用中有效工作。这包括对理想二极管控制器的性能测试,以及对整个电路的保护效果验证。

网友L:
运放用于检测MOS管两端的电压差,并快速响应以控制MOS管的导通或关断。

网友AT:
防反接电路主要用于防止电源反接时对电路的损坏,而防倒灌电路则是防止负载侧的电源反向流入主电源,或者是防止电源关闭时负载侧的能量倒灌回电源。

网友V:
一种常见的防反接电路是使用二极管。二极管具有单向导电性,当电源正负极连接正确时,二极管导通,电流可以正常流过设备;当电源极性接反时,二极管截止,阻止电流流过设备。

网友AG:
理想二极管电路提供了一种高效的方式来实现防反接和防倒灌保护,特别适用于需要精确控制电流流向的应用场合。

网友AU:
为了确保 MOS 管在正确连接时能够可靠导通,需要在 MOS 管的栅极和源极之间连接一个电阻,以提供栅极电压。同时,为了防止 MOS 管在截止时受到过高的电压冲击,还可以在 MOS 管的漏极和源极之间连接一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U:
在实际应用中,可能还需要考虑温度漂移、噪声抑制等因素。

网友AV:
防反向连接电路和防反向流动电路用于保护电路免受意外情况下电流反向流动造成的损坏。

网友AW:
Mos晶体管和运算放大器可以构建一个“理想二极管”,显著降低导通时的压降,从而提高效率。

网友AX:
使用MOS管和运放实现理想二极管,可以通过MOS管的开关特性结合运放的放大功能,构建出具有正反馈的电路,从而模拟出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